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为什么舵机会跳舵??

楼主(2010-08-20):
今天下午无事,于是在家调船,当调副油针调到最大速度时,油门
舵机
跳舵,而且跳到最大,是什么原因?控是天地飞2.4G六通,油门舵机是FUTA3003,方向舵机是春天15KG的。

网友A:
舵机问题!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修......你把舵机后面那4个螺丝拆开~把电路板和电机用烙铁焊开里面看到一个电位器.......轻轻的把它拉上来用棉签沾点酒精刷一下类似炭粉的接触面!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这个我会的。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3003是很皮实耐用的舵机,我十多年前的舵机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建议换控试试

网友D:
有抖舵有几种原因的1.不够点2.接受器离发射器距离远,3,舵机有问题4.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