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电动机电压?

楼主(2010-08-20):
定购了一台ZXTM40钻铣床。
问:原配是380/1.5 是让厂家另装220/1.5的电动机呢?
问:还是原装380/1.5的,自己加变频器。?
问:如果用后者,对家中的电源有无影响?节能有无区别?大约多少?
望老大们给个答复。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些数据好像对你玩机都不重要,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原配的最好,配变频器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软启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