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尾变距模型直升机不锁尾的调试

楼主(2010-08-20):
模型直升机不锁尾是件非常头疼的事情,相当于在操控飞机时需要多操作一个通道,这对初学者来说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我…^_^)。
自从买下山寨450,在锁尾调试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初入门的倒霉蛋,基本遇到了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下面将近段时间的资料做一个汇总,列举种种可能导致450不锁尾的情况及其解决办法,针对皮带传动的尾变距直升机。
1、尾轴传动
传统450采用大齿盘套小齿盘,小齿盘齿轮传动反转齿轮,反转齿轮带动皮带的方法传动尾轴,因为皮带的松紧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尾轴转速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皮带的松紧以用螺丝刀从侧面按下皮带,皮带可以达到反转齿轮二分之一多一点为宜。过松会导致高速转动时大量的皮带打滑,尾轴转速不够,也就无法用尾桨产生足够的反扭力使直升机的尾巴保持位置。
2、大桨螺距过大
众所周知,直升机的得以升空,是依靠大桨的螺距(迎角)与空气高速运动,通过大桨与空气高速运动产生的升力传递到机身,从而升空。
一定转速下,更大的螺距会提供更大的升力,但450是依靠尾桨来抵消反扭力,高螺距会导致高升力低转速,尾桨没有达到期望的速度,无法提供足够的反扭力,因为高螺距,450在很低的油门(通常低于50%或更低)就升空了,升空后打尾舵能发现转向慢,动作肉。但是这个问题也最好解决,拔掉马达电源线中任意两根,在油门0%时量螺距是否为-2或者-1度,油门50%时螺距因为5度,油门50%时螺距为10度左右。
3、尾推中立点
把陀螺设置为非锁尾模式,尾舵机舵量微调归零的情况下,尾舵机摇臂与尾管呈水平90度,尾推处于尾轴50%的位置。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一些舵机和陀螺因为配合的问题需要尾推处于贴近尾波箱一点,或者相反位置,才能较好的锁尾。
4、陀螺仪的设置
调整陀螺的行程大小,以打满左右尾舵,尾推皆可达到尾轴头部和底部100%,尾舵机不发出转堵声音为准。(当然也是因设备而异,偶的山寨陀螺就不能达到尾轴头部否则起飞就偏向一边了)
模拟舵机:设置为AS模拟舵机模式,延迟设置为60%~70%
数字舵机:设置为DS模拟舵机模式,延迟为零
不同的陀螺和遥控器设备,配合不同的陀螺感度值,一般常用60%感度。
飞机离地后打尾舵,如果不能在摇杆回中时迅速停止转动尾巴,则可能是感度过小,需要增加陀螺感度值。
如果飞机离地后左右摆尾,或者轻微打尾舵后摆尾,则是陀螺感度值过大,需要减少。
5、尾桨机械部分
需要检查的部分有:
1、尾轴,是否弯曲、缺齿,否则会导致强烈的尾部震动。
2、尾中联变形会导致严重的双桨,尾中联的机米不上紧或不打螺丝胶导致尾轴打滑。
3、尾轴承老化或损坏,导致皮带或转动阻涩。
4、金属尾波箱变形,尾推有阻涩。
5、尾推拨叉固定螺丝装得太紧导致用手推拉尾推杆有阻涩。
6、尾桨夹内轴承损坏,手推变距有阻涩。
7、单推的尾滑块螺丝装得太紧,双推的球头固定螺丝太紧或球头变形,导致尾变距困难。
8、尾舵机故障,最常见的有扫齿、电机等故障。
9、反转齿轮缺齿或皮带缺齿,皮带起丝也应该更换。
10、尾桨夹装反,并且陀螺感度和尾舵也整好反向,这种情况我就遇到了,反装也能悬停飞行,但是大油门一推尾巴就右偏,大于30度。正常情况尾桨迎风面应偏向尾波箱,2度左右。打右尾舵,尾推滑块应向尾波箱方向移动。通电后在锁尾模式下,用手把飞机尾巴向水平右摆,尾推滑块应向尾桨夹方向移动。

需要检查的和注意的地方真是不少啊,谁让咱玩模型呢,只有足够的耐心、头脑、动手能力和白花花的银子,才能让你的爱机翱翔蓝天。

引用 网友A:

网友:
经验之谈,很详细,帮顶

网友(2011-05-30):
不错,好资料!
玩了一个多月的实机,装了20天,飞5分钟, 修了20天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