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性能好的制钉机

楼主(2010-08-20):
正序浏览
请了解制钉机的朋友给指点一下,QQ99003671,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带自动送料,切断,坯料成型,搓丝,成品输出
速度是100多只每分钟,那还简单么

网友B:
结构不是很复杂,打钉头、夹断成棱形尖角一齐搞掂。

网友A:
冷墩机,我入门就学那东西

网友C:
我也不懂,我倒是有一台二手的搓丝机要出,可以做M8的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