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2.4g六通接收上的那个 bind sw 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0-08-20):
我手贱 按了一下 现在对不上码了 指示灯一直在闪

网友A:
bind: 绑, 镶边, 装订, 凝固, 约束 SW :开关
自己理解吧 多学点英文 那是国际语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现在初步断定是发射机掉码了
无语啊
我没怎么动他啊 怎么就掉码了呢

网友B:
BIND SW就是对频按钮了

网友B: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那个按钮按住,接电,开始闪,发射机对频按钮按住,开机,发射模组对频指示灯开始闪,两个都不闪了,说明LZ对频成功,地面检测下各舵面动作,就可以灰了

楼主:
 灰不了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打开控 控的灯就一直在闪
是一直闪啊
我看正常应该是闪三秒变常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