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中间夹持固定的东东?

楼主(2010-08-20):
上了0618,如果工件长度过长,无法用尾顶固定防止棒料工件跳动,有没有这种放在导轨上的三个爪的东东固定一下,以前看坛子有个帖子里面有这种类似的东西,但不知叫什么,也不知道是否是固定用的,知道的大侠教小弟

网友:
100来元一个

楼主:
谢风之魅影和tangroo兄

网友:
淘宝上大把

淘宝上大把

楼主:
谢谢red兄,图中提供的都能用在0618上吧?

网友:
这个要根据车床型号选的,一般不同型号的床的中心架不通用

网友:
学习了 。。。。有这等东西。咋对中心?

楼主:
回coolmao,应该是中间那三个牙能通过螺纹调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