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防翻水舱的原理,以及制作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0-08-20):
关于防翻水舱,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水舱的上下以及后方都开了孔,那船没翻,漂浮或正常航行的时候不是也会进水吗?那如何起到防翻的作用呢?防翻水舱的大小(长宽高),上下表面以及后方开口(孔)的大小和位置有什么讲究?船的重心应如何调整?望各位老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问虾哥。他可以。

楼主:
等待高手科普……

网友:
借用“三点强”的eco图片说明

现时的eco,mono等船都会将电池放在床仓左边来抵消反扭力,所以船静止时时偏向左侧的(即防反仓)
反船的时候,因为电池偏向防反仓的关系,所以,船面的进水口会进水。到一定程度后,船即可反正!
再给油,水从船尾的洞流走,所以正常行驶中,水仓也是不会积水的。

有什么可以再问,大家都会帮你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应该可以说几句:

1.防水仓只占船体的5分之1空间,静态时只要防水做得好,整体的浮力足以船体不沉,最多是会有点倾斜

2.航行时由于船体的向前速度够高的话,水是来不及流进防水仓的

3.防水仓的大小因船而定,没规定可言,需要自己摸索,一般是5/1左右的空间

4.除了做好防水仓外还要做进水孔,就是做在船壳上面的和船尾的,还有出气孔,就是在防翻仓底部的小孔,作用是船翻了以后水会从进水孔流进,而堵在里面

的空气就必须经过排气孔排出

5.孔开好后还要在防水仓里加配重,因为单靠水流进防水仓的重量是不足以使船翻正,也是因船而定,一般50~110克都有可能,也是要不断尝试

要注意的是防水仓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在风浪大的时候也会容易出现失效的问题,而且如果是失去动力后的船体,防水仓只会加重船体的不安全性,所以主仓的

防水一定要做好~~~

做防水仓不是容易的,要谨慎~~~!

网友:
你不是高手谁是高手........................

网友:
占多大的空间视乎船的宽度,长度,重心等的要素,确实没有一个标准
是否配重您可以安装好水仓之后,装上所有设备(电池,电机等)在湖边测试反正速度。,如果快的话,针对反正这个问题上基本可以不配重啦,航姿问题的配重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像老虎说的一样,防反仓的防水很重要。出问题的话,甚至会沉船。没做好防水正常行驶也会大面积进水。
楼主知道怎样测试有没有漏水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有你们的宝贵经验,像我这样的新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谢谢大家~

另回复8楼 Master-Factory,还真不知道怎么检查漏水。刚搞好的一条船,静态漂十几分钟没有一滴水,水冷管路也试过压不漏水(用瓶子装水放在4米高的地方试压),一开起来就有少量进水,怀疑是轴系进水,特意在轴系可能进水的地方包上餐巾纸,开一圈回来,餐巾纸是干的,船舱依然少量积水,郁闷啊~

网友:
将少少个人经验分享一下,如果有不对请大家指正

电船我分3部分测试防水情况

1  水冷部分:   将你的电机,电调等用水冷管连接好,将出水口用手掐紧,或者你塞一颗螺丝进去,然后用针筒打水进水管,(没针筒用嘴巴含一口水也可以) 打不进去,或者吹不动就代表不漏,水冷部分就没问题。

2  防反仓部分:在家试就可以。 将船面的进水孔和船头底部的排气口用电工胶粘好密封,船体树立,从尾部的排水口灌水,灌满,在船仓观察是否有水渗入,有的话补胶

3   船舱部分:  船舱就包括楼主说的轴系,以及上下盖合模处,是否密封,有无裂痕。如果全浸船就有舵系的防水
                        楼主可以参考下,从这3方面检查, 当然,下水的时候要粘好胶纸。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我的方法一样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一定尝试,谢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找了一圈防翻仓的原理 没想到搜来搜去  还是搜到的老虎的帖子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有你们的宝贵经验,像我这样的新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谢谢大家~

另回复8楼 Master-Factory,还真不知道怎么检查漏水。刚搞好的一条船,静态漂十几分钟没有一滴水,水冷管路也试过压不漏水(用瓶 ...

你的进水点会不会在天线口或封仓盖上方面导致呢!检查了吗?

网友(2012-05-22):
非常好的帖子,我终于找到我的ECO进水的地方了。

网友:
我觉得防反主要在两个,一个是类似连通器原理,另一个是重心,不知道对不对,拍砖轻点。我这个想法

网友C:
请问各路高手,小闪电能否做防翻?

网友D:
小闪电应该可以。。。我记得有小蝙蝠(类似于小闪电吧)防翻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