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下新人。。004飞不起来。。急求助!!!

楼主(2010-08-20):
 各位大哥:
         我是新人,一个偶尔的机会接触到电直视频,决定试下,潜水一段时间入手ESKY 004最新版,不知道是机机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模拟器上面我也试了,不说飞得很好,起码起飞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真机就是飞不起来,加油后飞机就一个劲往左边跑,然后不知道是遥控设置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油门推到30%左打主舵油门会自己加上去,往右打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本人在杭州,有没有大侠能指导下啊?飞不起这个实在不甘心。。。。先谢过了!!

楼主:
来人啊~~~高手都不过来这个版块的啊?

。。。。。。自己沙发,高手们快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坏了

我都离不了地,哪里有摔的机会呀!暂时还没摔过的。。。

网友B:
恭喜你买了个地雷,现在很少人买ESKY了

网友C:
左偏正常赛,地效
起飞油门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买了个地雷,现在很少人买ESKY了

都说了是新人,入门机不就这么几个嘛,单桨上手恐怕是比较打击人,同轴双桨又太没有挑战了。哎!无所适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偏正常赛,地效
起飞油门推大点

地效,我知道的,但是这么强烈的地效也太恐怖了吧?004飞视频也看了不少,都只有一点,我这个加大油门貌似还是一路向左。。。。。

网友D:
你最好介绍下你的控的各摇杆的定义,这样,可以帮你分析打左舵加油门是否手法上有问题。
不知道你的飞机的情况,一般30%油门并不足以使飞机离地。
加油门到30%时,你的飞机的升力应该接近重力,使飞机脚架对地面的摩擦力不能克服尾旋翼向左的方向的推力,所以你的飞机向左位移。所有的单旋翼直升机起飞前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熟练的操作员会使这个时间很短,并且飞机在就能离地面时打右副翼,克服了尾旋翼向左的方向的推力,看上去飞机就垂直起飞了。
你可以在模拟器里选一只轻些的直升机,很慢很慢地加油门,完全可以重现加油门飞机“一个劲向左边跑”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二手机??是不是加油门十字盘左倾??如果是,那就有可能是你控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新人 飞不起004很正常! 不要怕摔,可劲的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介绍下你的控的各摇杆的定义,这样,可以帮你分析打左舵加油门是否手法上有问题。
不知道你的飞机的情况,一般30%油门并不足以使飞机离地。
加油门到30%时,你的飞机的升力应该接近重力,使飞机脚架对地面的 ...

首先,要谢谢您回答我的疑惑!,我的控就是004原装带的控,就我的摸索控的定义是这样,左边的摇杆上下是加减油门,左右是尾巴左右偏转。右边的摇杆上下是头部的仰俯,左右是机身左右倾斜。这个设置貌似没有办法改变的。说明书上没有写改变的方法。。。。还有我的油门微调是打到最小的。。。这样会不会导致了油门加到50%升力还是显得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 飞不起004很正常! 不要怕摔,可劲的练吧!

我不是怕摔。。。只是周围却是没有认识的人玩这个,很恼火,有问题只能傻傻泡论坛。我现在就是离不了地,想摔都没机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谢谢您回答我的疑惑!,我的控就是004原装带的控,就我的摸索控的定义是这样,左边的摇杆上下是加减油门,左右是尾巴左右偏转。右边的摇杆上下是头部的仰俯,左右是机身左右倾斜。这个设置貌似没有办法改变 ...

你这个是美国手了。
这样看你打舵升油门应该是你手法问题,打舵是顺带推油门了。一是自己注意克服,二是拆开控,把压力螺栓拧紧些,这样手上感觉会明显些。
油门微调不用放到最低,放正常位置就好了。

网友F:
你还是没有好好潜水,那个活雷锋‘黑人’就是杭州的,翻翻老帖能找到,不过新版的004他最不待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没有好好潜水,那个活雷锋‘黑人’就是杭州的,翻翻老帖能找到,不过新版的004他最不待见了

那只有希望黑人大哥快看到我的帖子了,新人买错入门机是有蛮悲剧的,还请各位大哥们指点啊!!大家也帮我顶下,沉了“黑人”就看不到了。。。。

网友:
先看十字盘水平不,起飞慢慢推油门,加大点右舵。
至于油门微调一般置于最低位置,要不炸机了很容易就烧四合一

网友:
去非乃看看他们的装机图片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飞机我也飞不了,真郁闷,不过是我朋友的,他比我更菜,坏了两个舵机,现在他也赖得拿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飞机我也飞不了,真郁闷,不过是我朋友的,他比我更菜,坏了两个舵机,现在他也赖得拿回去了

你入魔多久了?模拟器有没有飞好呢?

网友:
新人飞这个机子我给你打个比方吧,让你有个感性的认识,你就想象这个飞机是在一个大圆球的顶端,你要在前后左右寻找平衡!对了单桨记着要打反舵呵!还有一定要有受强烈打击的忍耐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祝你早日成功,体验那自由飞行的愉悦心情!

网友H:
你也真是的,在杭州还不快去找黑哥请教,黑哥可是004的祖宗,没有他飞不起来的004。
有空来衢州旅游,逛孔庙,游烂柯山,把JJ带来,我帮你

网友I:
我也是超级新手,我也是杭州的,从你的介绍上看是十字盘没调节好,个人建议把控微调全部规中,通电仔细观察十字盘,一定是向右的,把它调水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超级新手,我也是杭州的,从你的介绍上看是十字盘没调节好,个人建议把控微调全部规中,通电仔细观察十字盘,一定是向右的,把它调水平就好了。

。。。兄弟,你的看法很到位。004的十字盘电子调法我不会,最笨的方法,拆开了靠丝杆调节。把十字盘弄平了,可以离地了,但是没有5分钟就炸机。连接主桨跟平衡杆的8字环损坏,其他暂时没发现。把主桨拆下来做静态平衡才发现,严重的一边倒。OH! MY GOD!天要亡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也真是的,在杭州还不快去找黑哥请教,黑哥可是004的祖宗,没有他飞不起来的004。
有空来衢州旅游,逛孔庙,游烂柯山,把JJ带来,我帮你

衢州的鸭头是不是很好吃的?辣不辣?

楼主:
回复 网友J:

:loveliness: 谢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学习,早日入魔!!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学习,早日入魔!!

能飞起来5分钟,你已经入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5分钟,不是连续的。。。。断断续续,起起落落,最后还炸机了,总结了下,模拟器没练好,心太急,决定了,明天去机修那里把模拟器落实好,踏踏实实的飞模拟,急于求成已经炸机一次,下次一定不犯这个低级错误!还是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我会坚持下去!

网友:
飞起来后在感觉有没有偏,如有偏继续调整,祝早日爽飞

网友:
又一个急性子~~~~~~~~

网友:
看来LZ也很会吃辣 去你老婆那里拿二支毛衣针,做个保护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嘿嘿!我是湖南人,吃辣的水平跟你们衢州差不多,很喜欢你们那边的胃口,杭帮菜吃得我头晕! 我米有老婆,不过这种织毛衣的设备,可以找附近大娘借来用的!

楼主:
新决定

004, 已经被束之高阁,买了模拟器订购了控,老老实实从模拟器开始练基本功,一个月后看飞行水平再决定是否可以飞真机,可以就去配450。 我买的这个004,哎!就当静态模型把,以后也可以看看,看到就会提醒自己凡是得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思想觉悟高的说@!

网友:
朋友我的JJ跟你的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控没有调好,跟你的情况差不多,起飞时老是超一个方向狂奔,也没有人指导,就一个人摸索,不知摔了多少回,。。。后来仔细检查。。。调机。。。好了非常稳,不过前两天在大风里飞炸了,尾桨和一个轴承不见了。。。副翼杆也弯了,主轴弯了,正处于该不该花钱买配件的纠结之中,本人正处于学习最关键的时期。。。纠结。。。

网友:
lz,这就对了;
004不容易上手,但你的问题主要是太急了..

网友K:
另外发现004还是非常猛的,炸机后放床上用重物压住起落架,然后开大油门放电玩,结果油门到85%的时候。。。。。。不可失意的事情发生了。。。。。射桨了(我买的木桨),只听见当的一声巨响,转头一看4米外的垃圾桶破了,现在还冒冷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发现004还是非常猛的,炸机后放床上用重物压住起落架,然后开大油门放电玩,结果油门到85%的时候。。。。。。不可失意的事情发生了。。。。。射桨了(我买的木桨),只听见当的一声巨响,转头一看4米外的垃圾桶破 ...

004用木桨要强得多吧?反正塑料桨升力很差,而且也不稳定 ,我004暂时不玩了,先放一放。

网友:
我的见解 一个猛拉油门把飞机先拉起来到60公分左右再调整左右之类的 就很容易了!

由于拉升较快 地场效应也不会太影响你的左偏问题,拉起来再调。一定要大胆先拉起来

网友:
其时飞行004的机子不难,,主要是调机子,,俗话说三分飞行,七分调机,,一点也不假,,,另外当你觉得你的飞行有些偏的时候,,除了调试机子以外,还要通过打舵来修复,,新手可以结合模拟器来练习。。。
另外大家若找不到004的配件,,可以来找我哦,,我这里有的,,呵呵,,QQ 754946422

网友:
这个飞机老手都很难飞的 新手换飞机还来得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看法很到位。004的十字盘电子调法我不会,最笨的方法,拆开了靠丝杆调节。把十字盘弄平了,可以离地了,但是没有5分钟就炸机。连接主桨跟平衡杆的8字环损坏,其他暂时没发现。把主桨拆下来做静态平 ...

R.....处女航飞了5分钟还不知足.....我2年前的第一次处女航只飞了5秒左右..飞机就炸了.....

当时我一度认为我的JJ比别人的难飞很多...最后..给高手试飞一下..那叫一个稳....

才知道原来不是JJ难飞...是自己实在太菜

网友:
微调一下四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买了个地雷,现在很少人买ESKY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