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用内转电机爽过了,期待用大外转电机也爽下

楼主(2010-08-21):
3650的大外转KV1700,标称1500W的功率。水泵加强水冷

网友:
我建议高速的话还是不要用外转子电机,散热不好,那水冷座散热效果不是很好,外转子一般就靠尾部的自带的风扇散热,在船这密闭的空间靠自带的风冷散热效果不是理想的,很容易过热

网友:
这壳咋这么眼熟呢

网友:
支持楼主的尝鲜精神

顶一个

网友:
短时间冲刺的话还是没问题的,跑久就不行了

网友A:
没有绝对

用O 艇测试过 ,在无任何水冷情况下 , 用外转(550电直用 1100KV ) 速度40KM ,  连续跑4分钟 , 回来手模电机只是温热.
如果再加上适当水冷,  跑耐力是没问题的.   关键还是搭配和功率选择上实现高效率.

内转在大功率持续运行上也未必抗得过.  我用3674内转跑虾 ,在有水冷情况下一样费了2个电机转子(退磁),  外转还没遇到烧坏的情况, 最多温度很高

网友B:
楼上说的正是!外转子内部是有空气可以直接流通散热的,算是主动散热,而内转子是封闭的,只有通过线圈和外壳把热量传导后才可散热,对内部零件来说是被动散热的!两者相比内转子内部温度远比外转子高N倍!玩电船为什么一定要把船仓全封闭呢?和油船一样开个通风口外转子散热决对胜过内转子带水冷!

网友C:
电船也开个通风口?感觉因为油船重,不容易翻船,还有排气管问题不得已才开船壳吧;而电船太轻,跑起来容易翻船,开个口散热有点危险啊!纯属个人见解,请拍砖。

网友:
我想外转子要是把中心线圈里直接埋一个小贴管,再装上外转子,这样散热效果不是比内转子牛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船也开个通风口?感觉因为油船重,不容易翻船,还有排气管问题不得已才开船壳吧;而电船太轻,跑起来容易翻船,开个口散热有点危险啊!纯属个人见解,请拍砖。

正解!电船是经常翻船钻水的,开散热孔等于扔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O 艇测试过 ,在无任何水冷情况下 , 用外转(550电直用 1100KV ) 速度40KM ,  连续跑4分钟 , 回来手模电机只是温热.
如果再加上适当水冷,  跑耐力是没问题的.   关键还是搭配和功率选择上实现高效率.

内转在 ...

你用的是低KV值的电机,发热量当然小啦!LZ玩的是CAT,玩这种跑高速的船不会只跑40KM吧!LZ这电机KV值是1700,那有可能用6S这级别的电压跑,那更是危险了!我记得你前你也发过个帖子用外转子跑了90多KM,你也说了,跑完回来温度很高,水滴上去都会蒸发!那里退磁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正是!外转子内部是有空气可以直接流通散热的,算是主动散热,而内转子是封闭的,只有通过线圈和外壳把热量传导后才可散热,对内部零件来说是被动散热的!两者相比内转子内部温度远比外转子高N倍!玩电船为什 ...
你的想法是很好,不过这样的话万一船翻了,那船就要去见龙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低KV值的电机,发热量当然小啦!LZ玩的是CAT,玩这种跑高速的船不会只跑40KM吧!LZ这电机KV值是1700,那有可能用6S这级别的电压跑,那更是危险了!我记得你前你也发过个帖子用外转子跑了90多KM,你也说了, ...

关键是我用的只是个小马达 ,要是换550马达的话,余量还很足,要跑暴他的话估计比内转困难

网友E(2012-06-23):
以为内转子电机水冷散热效率高,跑船一定好。用了才知道,退磁烧电机一样不少。倒是外转子,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结论:HG2820外转子完爆2858内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为内转子电机水冷散热效率高,跑船一定好。用了才知道,退磁烧电机一样不少。倒是外转子,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结论:HG2820外转子完爆2858内转子。

我觉得,小的外转子跑跑小船驶不错的选择。如果跑大的mono或者cat之类的大船,是否完爆还不好定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为内转子电机水冷散热效率高,跑船一定好。用了才知道,退磁烧电机一样不少。倒是外转子,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结论:HG2820外转子完爆2858内转子。

看起来我们都OUT了,MONO1比赛还用内转子在跑。原来用HL2820外转子电机可以不用水冷散热,就可以撑过6分钟一轮共计3轮比赛电机还可以宛然无恙。这让我们花大价钱买TS 1540、TP、 ETTI等电机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哈哈我也用过外转子,450上的那种,MONO1上用过,KV3600,3S锂电,435桨,连烧两个,都是退磁

网友:
外转子有个好处就是扭力足~:loveliness:

网友:
便宜的外转一般磁钢只能80度下工作,温度上来了多半会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我们都OUT了,MONO1比赛还用内转子在跑。原来用HL2820外转子电机可以不用水冷散热,就可以撑过6分钟一轮共计3轮比赛电机还可以宛然无恙。这让我们花大价钱买TS 1540、TP、 ETTI等电机的人情何以堪啊
也可以将就用b30电机嘛,跑烂算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将就用b30电机嘛,跑烂算我的

呵呵我就是列举了一下,没有吧KEKE电机写上去不好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我们都OUT了,MONO1比赛还用内转子在跑。原来用HL2820外转子电机可以不用水冷散热,就可以撑过6分钟一轮共计3轮比赛电机还可以宛然无恙。这让我们花大价钱买TS 1540、TP、 ETTI等电机的人情何以堪啊
用水冷电机座即可,6分钟绝对没问题。一直跑HG2820电机,5000MHA电池。7分钟全速。125A杂牌电调。硬轴。一切无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水冷电机座即可,6分钟绝对没问题。一直跑HG2820电机,5000MHA电池。7分钟全速。125A杂牌电调。硬轴。一切无恙。

是么我想问一下你是跑的什么船型?速度有多少?你说的那种水冷电机座水冷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外转子电机的结构问题不能上一般的水冷套。

网友E:
65cm O艇。速度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65cm O艇。速度60.
这速度是GPS测得的还是目测的?

网友:
LS弄错了吧 话说有个目测牌GPS 你不知道?  纯属玩笑 一般模友买GPS的估计不太多

网友:
实践出真知,只有大胆尝试才能突破旧的观念。如果能摸索出外转电机在船上使用的安全方法那也是造福广大模友的好事。

网友:
:外转子跑船,电机是个短命的易耗品,说不定会拖电调下水当垫背的。不晓得只将电机露出船壳加风冷可否改善散热?

网友:
双外转 用8s123跑。80+的速度,跑完手可以放上去,60度。

网友:
记号,学习! 猫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