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了,怎么说法都不一样呢

楼主(2010-08-21):
请问九鹰那个2.4G控到底 mode1 是美国手,还是 mode2 呢?

网友:
多看看以前的帖子就明白了

引用 楼主:
请问九鹰那个2.4G控到底 mode1 是美国手,还是 mode2 呢?

是模式1,也是模式2。

网友:
是可以转换的,看你喜欢用哪种。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mode1 是日本手
mode2 是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