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悬停时保持不动自己加速上升,拆机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08-21):
前段时间炸了一次机,配件不全,又从网上买来配件,等货到了今天把该换的都换了,仔细调好了机,拿到单位门前的一大片空地上试飞,结果离地后我保持油门不动,开始保持半米悬停,在我没有动油门的情况下突然高度爬升,第一次出现情况有点慌,撤了一点油门,结果降的又比较快,脚架坏了一个腿,其他设备无恙。换了脚架后再飞,又出来同样的情况,稳住没撤油,只是调整飞机姿态,结果在没动油门的情况下,飞机又开始下降,在地上轻弹了一下后又加速上升,最终以比第一次更加危险的姿态和速度落地,已经做好炸机的心理准备,结果一看,嘿,连脚架也没坏。不过运气不是一直有的,现在就不敢飞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下吧,控是TDF 6C,买的DSX7还在路上没回来,飞越SPORT,电机XXL 什么2218,3680KV,电调好盈40A,电池花牌2200MAH 20C,无门派木浆。出现我这种状况,可能是以上哪个地方的问题?打算等DSX7回来后,排除一下控的可能性。

8月22日下午新增拆机情况:为了找到故障原因,下午把飞机一点点拆解仔细检查各个部件,发现一个大浆夹球头确如同学所说有些松动,拆下来后重新拧上去,结果发现快拧到头的时候稍一用力就脱丝,根本拧不牢,不知道这种情况在里面上层胶凝固后再拧能解决问题不?有试过的魔友麻烦说一下,不行的话我再从网上订购个浆夹,主要等快递麻烦,能自己解决的话就自己解决好了。后来这个浆夹里的垫片和轴承也掉出来了看了一下直接放回去装上估计也不影响使用。
然后把尾管换了下来,黑机身蓝屁股白浆颜色越来越杂了改天炸了脚架再换个黄的红的啥的另外之前发现飞机有些震动,大浆拆了还有,旋翼头组拆了依然有,主轴拿下来各种测试(放在地面上滚动,比在卡尺上看有没有漏光,最后结论主轴还是挺直的,估计就是大齿盘了。卸下来之后电机空转了一下,机子拿在手里麻麻的-。-电机震动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范围,没管。拿下大齿盘转了一下,发现两个齿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转到某个位置的时候一边两个齿盘挨得很近,对面就离得比较远,一会儿见图。不知道大齿盘这样的情况飞的话有没有问题,需不需更换?

从来不买相机,连HTC TOUCH PRO2也坏了拿去修了,唯一的多普达S610照相实在是惨不忍睹,大家将就一下吧

凄凉的单飞,各种迷茫

凄凉的单飞,各种迷茫

拆得七零八落的机机和即被淘汰的TDF6C

拆得七零八落的机机和即被淘汰的TDF6C

一边的间隙小

一边的间隙小

一边的间隙大

一边的间隙大

网友A:
错打3D开关,控的电位器磨损,干扰,电调进水,接收盒进水,控本身的问题,接收的问题,楼主手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以上的问题了。

网友B:
会不会螺距出了问题?

网友C:
打开油门锁定看看每个舵机是不是抖舵!我以前用天地飞也是油门在一半的时候抖舵不算厉害不会像楼主一样突然上蹿,只是油门到中间的时候飞机颤一下。然后就不敢用了 换了dsx7 好了!

网友:
看来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kugoo://|Music|曾春年 - 最幸福的人 - 铃声.mp3|1009371|0a01753e2d89b2c63eadf3e8a5185f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打3D开关,控的电位器磨损,干扰,电调进水,接收盒进水,控本身的问题,接收的问题,楼主手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以上的问题了。

3D开关肯定没开,干扰也应该没有,附近没有强干扰源,再说是WFT06X-C,2.4G的,不应该那么轻易被干扰到吧,接收和电调距离在5CM以上,电调和接收都没接触过水,现在有点担心是控的问题,准备等DSX7回来以后验证一下

网友:
T6 C垃圾,飞直机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螺距出了问题?

我也有点怀疑,自己不确定啊,TDF 6C的螺距曲线也不像好控有个5点调整啥的,机械傻瓜式,等DSX7到了再好好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油门锁定看看每个舵机是不是抖舵!我以前用天地飞也是油门在一半的时候抖舵不算厉害不会像楼主一样突然上蹿,只是油门到中间的时候飞机颤一下。然后就不敢用了 换了dsx7 好了!

我的控 升降舵和油门是反向的,反向开关打开后,现在一打熄火开关电机就全速转,熄火开关对我来说就是个废物。调机时有时会出现舵机吱吱叫个没完,用控打一下舵就好了,感觉就是电位器定位不准的感觉,导致舵机总有点轻微的抖动。

楼主:
便宜没好货啊,今天或者明天DSX7就回来了,到时候重新调机再给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
气流的影响也好重要吖!

网友:
如果能排除设备的因素,看一下,你的油门曲线在你的悬停位置是否有些陡。

网友:
电位器磨损!

网友:
可能电调问题,电池放电问题,我前几天给电池放电,半油门过一会儿转速突然上去,声音变大很明显,旋翼头没装

网友:
我电池放电曲线可能有点问题,以前测涵道,充完半小时测试,推力550g,放了大约40s推力就变600了,很奇怪

网友:
有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新手练习悬停,要练习油门控制

网友:
多半是有风

网友:
可能是抖舵

网友:
啥都没问题   风太大了·············

楼主:
下午手贱啊,又去试了试,这次是拿到室内蓝球馆试的,就是想排除风的影响,还是一样的情况,机子刚刚离地的时候油门推杆我就再不碰了,离地也就是10CM吧,然后突然机子就飞到差不多一米,然后感觉又没动力自己就掉了,地板上弹一下又起来,在我没碰油门的情况下就自己升起来又掉下去两个回合后,我就收油了,怕炸机。然后重要调了一遍螺距,再试,还是一样的结果,这次没控制好,把尾管炸弯了,大浆好像被扫到,不过表面上也没看到有伤。收拾就回了,看来绝对不是风的影响,本来机子突然上升下降就很明显,一看就不是那小风能达到的程度。等DSX7回来先把控换了看问题还有没有,还有就先把旋翼头好好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上次炸机后哪个部件虚位比较大。以下是我个人分析,可能上次炸机后某部位虚位过大,导致在舵机不动的情况下,螺距能够发生微小改变,飞机起飞后受到气流影响,螺距变大,此时升力骤然提高飞机就蹿了起来,由于阻力增加使电机掉转(或是螺距又变小)升力不够了,飞机又掉下来。顺便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有问题,这个应该怎么检查,我让电机空转,通过听声音判断在油门不变的情况下电机转速有没有发生改变来确认可不可以。

另外,飞机转速比较高但还飞不起来的时候,机身下部有左右抖动,但是再继续推油门就没了,可能是什么原因,上次炸机后把主轴横轴副翼杆都换过了,是不是哪里平衡没做好

网友D:
帮帮你吧,你检查一下旋翼头螺丝松动还是球头松动。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
检查一下接收机的天线,是不是第一次炸机,天线有脱焊

网友:
排除风的影响,就是油门曲线不行, XXD2218 3680KV的扭距很少, 如果油门推得快点, 它要过2-3秒才有反应, 尤其是螺距曲线较陡的情况,  我的XXD2218一模一样这个问题, 悬停后约1秒钟后,突然拨高, 解决办法:1. 起飞时油门慢慢加,2.调高悬停转速.

网友:
怀疑转速低了

网友:
简单啊..地面效应听说过没有?悬停应该至少离地1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帮你吧,你检查一下旋翼头螺丝松动还是球头松动。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松了,的却会上跳下窜的

网友:
电调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我碰到过和楼主类似的情况,结果是:大桨夹上的球头螺丝松动所致。螺丝拧紧后,故障消失。
  与旋翼头链接的连杆上的球头,任何一个有松动的话,都可能造成螺距不稳定。

网友:
等你的DSX7到手后,问题解决;

信不信由你,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TDF的控有时会“大脑短路”的!

楼主:
现在众说纷云呐 今天DSX7没到,明天到了我又要出门一下,最早要晚上才能调机,现在最大的两个可能,一是控,二是旋翼头上有没拧紧的地方,争取尽快解决爽飞。自己摸索着从论坛上学习调机方法,其实飞起来以后感觉机身姿态调整没有那么困难,主要是今天忽上忽下的,基本无法控制

楼主:
大齿盘需要换不?浆夹如果自己能处理的话想先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和楼主类似的情况,结果是:大桨夹上的球头螺丝松动所致。螺丝拧紧后,故障消失。
  与旋翼头链接的连杆上的球头,任何一个有松动的话,都可能造成螺距不稳定。

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解决办法:
1.由于炸机,造成一个大桨夹球头根部变形,用易拉罐铝皮加红色轴承胶衬在桨夹球头螺纹内,然后将球头拧入,注意球头不得歪斜,切记;
2.放置一段时间后,检查球头紧固情况,我的是粘得很结实。
以上方法,要反复用到,因为每次炸机,这里的球头都会重新歪斜,而另一边的球头从来不坏。
现在,本人的那个炸坏的桨夹,已继续服役3个月,每飞之前必须检查此球头,还好,只要不炸机,这里一直还算牢固。但确实是马虎不得。
我想LZ的问题应该是这个。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控 升降舵和油门是反向的,反向开关打开后,现在一打熄火开关电机就全速转,熄火开关对我来说就是个废物。调机时有时会出现舵机吱吱叫个没完,用控打一下舵就好了,感觉就是电位器定位不准的感觉,导致舵机总 ...

调机时有时会出现舵机吱吱叫个没完,用控打一下舵就好了

这个是抖舵,舵机差不多即将要被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解决办法:
1.由于炸机,造成一个大桨夹球头根部变形,用易拉罐铝皮加红色轴承胶衬在桨夹球头螺纹内,然后将球头拧入,注意球头不得歪斜,切记;
2.放置一段时间后,检查球头紧固情况,我 ...

我那个也是其中一个大浆夹的球头有点歪,打算想办法处理一下,感觉那里挺容易坏的,这一坏就换个浆夹也受不了啊,回头找找材料把那里好好加固一下,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机时有时会出现舵机吱吱叫个没完,用控打一下舵就好了

这个是抖舵,舵机差不多即将要被干掉了!

。。。。不会这么惨吧,抖舵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等DSX7回来以后打算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依然这样是不是舵机就必须得换了?

网友:
我也跟着LZ问一下齿盘问题,我的也不怎么平,但没管它,起飞时飞机有震动···跟齿盘有关吗?

楼主:
LS我觉得有关系的,打算换一个试试,其他可能震动的地方基本排除了,也许照样能飞,但估计精度啥的受影响,再说动静太大也不好听吧

网友:
楼主你要把天地飞6C淘汰的话  出给我好么

网友:
我的QQ是501473647

网友:
我的500大桨夹有一边球头也熄弯过,不过调正后孔也滑了!现在我用AB胶打上了!反正不会大力3D,全油门上下抽过,没松过,先不理了!

网友:
不是控有问题,就是舵机

网友:
毫无疑问  控的油门通道电位器磨损造成 TDF的老问题了
反正你要换控了 不说怎么修了

网友:
飞机排故就是这样:不是换这个,就是换那个,换了一遍没准故障还没有找到。

慢慢练习,成长很快的

网友H:
能用T6C调出能飞的机器的,那是相当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用T6C调出能飞的机器的,那是相当高手。

网友:
飞越的球头螺丝有问题   不是大桨夹的问题

网友(2010-10-03):
电调的问题

网友:
“这次是拿到室内蓝球馆试的,就是想排除风的影响,还是一样的情况,机子刚刚离地的时候油门推杆我就再不碰了,离地也就是10CM吧,然后突然机子就飞到差不多一米,然后感觉又没动力自己就掉了,地板上弹一下又起来,在我没碰油门的情况下就自己升起来又掉下去两个回合后,我就收油了,怕炸机。”

以你离地10cm,自动升到1米,又掉下来,还弹了弹,并且还弹了几弹,这种情况,应该并不是像你所说的“实然上升”的情况。看上去,控并没给(接收,接收给)油门过多的加油指令。
多说一句,新手的时候,往往会把机器没调好当做技术不好,也会把技术问题当做机器没调好。
回到你说的这个现象,你推到10cm撒手的这个油门,应该比地效悬停(地效悬停时,各机型不同,需要的油门不同,但总是小于无地效悬停的。)多一点点的油门,多出的这一点点,再加上起飞时的向上的冲力,会让你的飞机冲出悬停高度,但你没继续加油门,动力又不够,就会跌落回悬停高度,落至悬停高度后,又由于下冲的力,落到地面,又很快被弹起,又跌落。。。好像一只皮球。
你明白了,说明你的动力并不大,要是大,就飞向高空了。
你的这个问题,还是你对油门运用不熟,轻推一下,就大了,轻拉一下,又大了。
你也别调得太麻烦了,如果你的控能看到曲线,把油门调成一条从0-100的直线,把螺距也调成0-12度的直线,反正你又不飞3D,暂时。
飞几次,感觉一下,常用的油门范围是那些,把这段调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