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式普通版如何升级?求教请指点

楼主(2010-08-21):
刚入手恒龙豹式,没几天就坏了 ,遥控无反应,估计是接收板坏了,想借此升级到有声版,不知需要买什么配件?!!
另不知中放板何用?请赐教!
谢谢大家了!!!请各位大虾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不能走保修吗?

楼主:
淘宝买的,不想太麻烦,反正也想升级!

楼主: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还想问下,遥控器需要改吗?谢谢!

网友:
全套电路包括遥控,全部要换,单独买配件很贵的。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比如需要什么配件,型号等

网友:
升级威驰得了,哈

网友:
电子升级要全部换,包括控。

楼主:
除了买TX-16或TX-18以及喇叭外要买中放板吗?

楼主:
为何无人回复啊?!
现求TK-14接线图,论坛中无此接线图,望某位大虾帮帮忙,感激之至!!!

网友:
如果有声音版本的功能你全都要的话就不是很划算,遥控、电路板、中放板、晶振、喇叭、冒烟器、冒烟油、还有一些开关跟电线

网友:
如果只是想追求操控性和可靠性上的升级,可以考虑买威驰5通电调;
如果还想追求声音的像真,就买威驰的四路电调+威驰声组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我最近也在威驰的四通电调和五通电调之间纠结
HL 的电子设备价钱还算挺便宜,就是质量太垃圾了。。。
如果HL能加点成本把质量提高点,电调细腻点,原厂的东西也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无人回复啊?!
现求TK-14接线图,论坛中无此接线图,望某位大虾帮帮忙,感激之至!!!

我有,需要的话可联系我

楼主:
唉!纠结啊!一套算下来要差不多200,加几十都够买新的了!关键是遥控器占了很大比例!

网友:
你的坦克版本不是有声版的,怎么电路板是TX-14的?

楼主:
我想升级至TK-14版,但无接线图!还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买配件升级不划算的 遥控接收坏了买一个吧20文

楼主:
遥控接收哪有卖?给个连接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接收哪有卖?给个连接吧!谢谢了!

我就有啊,不过你原先的控都跟TX-14板不匹配的

网友:
可直接加我QQ37353484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