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ELICOMMAND平衡仪的安装

楼主(2010-08-21):
怎样保证平衡仪安装的时候是水平的呢?如果稍微有点不水平,那岂不是一起飞就偏了?
有没有校准的方法呢?

楼主:
有人帮忙么?
不一定非要是helicommand的平衡仪,其他的平衡仪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有高手么?

网友:
首先声明,不是高手,只是打酱油路过凑凑热闹而已
固朗的调微调就能解决,这个不知道怎样 但是固朗的即使调好,时间长了,还是会偏,我个人认为是温飘,因为每次都同样的变化规律。

而且,如果用了平衡仪就幻想着可以长时间脱手不管飞机都不偏,或者幻想着以后怎么飞都不炸机了,估计会很失望
这个平衡仪CCD定位据说也就是三五米,过万元工业级那种也只是号称高度十米内定位。
超过高度,即使是一直保持绝对平衡状态,还是会飘——单旋翼结构决定了直升机再平衡也还有额外侧向力,而且空中还有气流。
更何况,还有误差,陀螺温飘等一系列因素使到“绝对平衡”不可能做到。

就算开车,车子调得再好,长时间不管方向盘也会偏航。

所以我的个人观点是:平衡仪只是一个“增稳仪”,让你飞行过程不用操作得那么紧张而已。

楼主:
微调是在遥控上调还是在平衡仪上调呢

网友:
遥控上的
补充:我是指我上面帖子说的其他品牌的,并非指Helicommand,不要误解

网友:
微调是在平衡仪上的   需要中文说明书的话  请留下或者PM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2011-01-28):
我不是高手  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