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0上用过天蝎星或者Hyperion的进来

楼主(2010-08-21):
刚进了一个马达打算用在450上,然后发现转轴上有一个黑色的C型卡扣在电机转轴上,下面的图是网上找了用来说明问题,不是实际买的。然后当时为了上润滑油把这个卡扣拿下了了,然后装回去的时候发现撑得有点大有点虚位,可以轻轻的晃动,这样马达转动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网友:
先钳小一下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那个卡扣是固定转子的...你想一想你把那个拿掉了不上的话电机的外壳根轴随时有可能掉下来..(不过上面有齿轮掉是掉不出来).我可不敢想象没这个让电机高速转动起来是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是上回去的,就是有点虚位,担心转起来会不会磨损很快

网友:
没卡簧不影响使用,不会飞的时候脱出,磁体的吸引力很大

网友:
不会掉下来的啦,电机底部还有两个顶丝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虚惊一场,因为电机是外转子,然后之前又没拆过不知道是怎么固定的,担心拆掉这个C型扣会不会转轴一拔就掉的..不过底部的螺丝不是吧转轴和外壳下部锁死的么??

网友:
底部和顶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上面没有卡扣会使得转子脱出(电机齿和大盘挤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人一种说法,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了

网友:
卡簧是预防作用,松点关系不大,也不会有磨损,实在没卡簧也不会有事,LS说的外专子脱落的情况只有万分只一,有些事必需自己体会的,畏首畏尾对你没好处.

网友:
还有LZ的口气不是太好,应注意礼节,这里没有领 导,只有吾师,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LS说的是~还是放胆去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是是..下次一定改

网友:
2206放450上?可以

网友:
Z- power 的马达是没有卡簧的,没看到掉出来过 高速转动的时候是不会掉出来滴 放心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网上能找到这个角度的图只有这张了...只好拿来张冠李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