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还有没有传统十字盘吗

楼主(2010-08-21):
传统十字盘为什么会被淘汰,他的结构是怎样的?原理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
跷跷板结构,参见雷虎飞机的结构……
其实这种老结构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用100%的舵机行程专供一个舵面控制精度高的很,不过拿来飞3D有点太柔太慢了……

网友:
天子30的就是传统的

网友:
传统十字盘式只管周期螺距,不管集体螺距,所以是不会上下运动的。

雷虎和天子的那种跷跷板结构已经不是传统十字盘了。

网友A:
传统十字盘每个通道一个舵机,ccpm每个通道三个舵机一起作用,同样的舵机,力量至少两倍以上 还有传统十字盘,旋翼头结构相对复杂。

网友:
螺距舵机直接通过空心轴拉杆控制螺距,不经过十字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统十字盘每个通道一个舵机,ccpm每个通道三个舵机一起作用,同样的舵机,力量至少两倍以上 还有传统十字盘,结构相对复杂。

误区~~
传统十字盘是只控制周期螺距的,而集体螺距则由螺距顶杆控制的。
当然,这种结构估计10年前就已经开始淡出了。

至于CCPM,不详细解释,只是说明一下,无论任何十字盘,都属于CCPM,CCPM本身的解释就是“集体螺距与周期螺距混合控制系统”,只要是通过控制集体螺距与周期螺距来飞行的直升机,都是CC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误区~~
传统十字盘是只控制周期螺距的,而集体螺距则由螺距顶杆控制的。
当然,这种结构估计10年前就已经开始淡出了。

至于CCPM,不详细解释,只是说明一下,无论任何十字盘,都属于CCPM,CCPM本身的解释就是 ...

也就是说非CCPM的有周期距和循环距两个分开的斜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非CCPM的有周期距和循环距两个分开的斜盘?
首先,上面也说过了,无论什么形式的倾斜盘,只要是通过控制周期螺距和集体螺距来控制直升机,就都是CCPM。对于传统倾斜盘,集体螺距是通过一套推拉杆驱动一个套在主轴上的套筒来控制的。

网友:
没有相关的机 械原理图 或者 图片 解释么?

网友:
发张老照片看看传统十字盘旋翼头

看看底下那个就是螺距舵机,拉杆穿过空心主轴拉动旋翼头上的滑块控制螺距,斜盘不能做上下升降运动,只能中心固定高度的前后左右倾斜。
这两张照片都是我入模早期拍的,只能从我自己的老帖子翻出来,可惜36#塑料机裸体不好看,所以没拍过裸照大特写

网友:
珍贵的资料啊

网友:
飞机还完好无损窝在我的柜子里,过段时间要把飞机房让给其中一个女儿做卧室,到时可能不得不清理了

网友:
我也来几张吧,以前一直玩大机……

倾斜盘被ELE的摇臂固定在机身上(图片正中的螺丝),是不能上下运动的。

注意下面两张图片的区别!注意主轴上的套筒上下运动!

负螺距!

正螺距!

网友:
以前在华科尔见过

网友D:
传统十字盘,就是个十字放在一个盘子上 。如004的十字盘是无集体螺距的,只有周期性变距,不可以倒飞,而YT450XL的十字盘有集体螺距,也有周期性变距,可以倒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统十字盘,就是个十字放在一个盘子上 。如004的十字盘是无集体螺距的,只有周期性变距,不可以倒飞,而YT450XL的十字盘有集体螺距,也有周期性变距,可以倒飞的

传统十字盘不管集体螺距,不等于周期螺距不可控。按你这么说,真直升机的集体螺距都是不可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