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老手来解答

楼主(2010-08-21):
新飞机装好了以后,帮我装飞机的人都在遥控上调来调去,请问是在调些什么呀?我问他,他又不教~呜呜~至今为止,天九入手大半年了,还没搞懂,都是老手帮我调了,我拿来直接飞~
请问新飞机装好了以后都该做些什么呀?

网友:
不會吧留著煲醋呀

网友:
你跟他說嘛,唉天下間什麼人都有

网友:
你请他吃顿饭他什么都说了,哈哈

网友:
或許你是老大,只懂服侍你,不好跟你囉嗦說吧

网友:
楼主请看说明书

楼主:
天9那个说明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看了也没用。我意思是问问才装的新飞机,在控里面要设置些什么呢

网友:
1、内舵角
2、混控
3、大小舵设置、EXP
4、计时器
5、熄火开关和比例
6、飞行中调整各舵面微调
7、试飞后调整油门曲线

楼主:
楼上高手,你说仔细点好吗?每个调整对应的是什么作用嘛~~

网友:
哇,那就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打开天九菜单,每一项都要调。。。。。。

包括:固定翼还是直升机,PCM还是PPM,直升机十字盘种类,所有舵机的正反,舵机的中立点,舵机行程,十字盘动作行程,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普通模式3D模式的设置和切换开关,多重比率的设置,陀螺仪种类感度的设置,。。。。。。。等等等等,很难一下说清楚,最好看着遥控器说明书一项项仔细看

楼主:
哪要是我飞固定翼,装好了以后什么都不调,就直接把飞机重心调好了以后就上天再微调,可以吗?

网友:
八嘎,太君,那是主要是调舵机正反角,行程,舵量,曲线!定时,熄火,油门锁定,没有了吧,再说混控估计太君要成浆糊了。有意加Q67519105。JR的控就别加了,没用过。

楼主:
没有拜师呢~说来好笑,固定翼和450都飞得差不多了,居然连遥控都不会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要是我飞固定翼,装好了以后什么都不调,就直接把飞机重心调好了以后就上天再微调,可以吗?

那如果遥控器默认是直升机,你上天再调,来得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遥控器默认是直升机,你上天再调,来得及吗?

哈哈哈~~~哥们说得有道理~~~默认是直升机来飞固定翼,会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动作哦~~哈哈哈

网友:
入魔一个礼拜,控入手3天就会用大部分功能的路过。。

网友:
楼主不是无文化之人,怎么来这些大家无法回答的问题?!
研究、研究、再研究吧!!!!!!!!!!!!!!!!!!!!!!!!!!
学习、学习、再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