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惨痛教训

楼主(2010-08-21):
刚配发下来的美嘉欣T-23(好象是三通电直),整机。
第一天拿到手,充满电!试飞,油门一推窜窜窜直冲云宵!突然一阵风吹过。杯具发生了,飞机无法控制又直往墙上扑T.T终于还是撞上了。三层楼高直摔。
损坏情况:主桨旋转头打断。平衡杆打弯。副桨打弯,桨尾断了一厘米左右。机壳严重开三裂。
事后自己买来旋转头换上,其他的全部自己一手修复(用时一天,花费五元)。
大修后再飞:发现飞机抖动厉害(事后加固螺丝及个部件)。偶尔发出(哒哒哒声),起动后低速转动时震动厉害,离地后比较稳定。
算上今天整单打独斗了五天了。要是早发现这里,我想很多悲剧都不会发生!
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1、为什么飞的时候,推杆前进瞬间前进速度N快,之后前进速度就慢得很,推到底也一样。
2、飞十分钟后,电机烫得很,这种情况正常吗?
3、有时出现空中停车。。这是不是什么元件坏了?
(当时五六米高度停车,偶楞是急收油门再加到最大,安全着陆)

楼主:
以前玩燃油固定翼。长两米七,翼展三米,两个人才抬得动。那个爽啊,不过每飞一次都得维护,所以造就偶的维修手艺。像这电直副桨人家说没法修偶还是照样能恢复。

网友A:
1.2,我的观点是一个原因,有刷电机不推荐连续飞行5分钟以上,高温导致退磁..马力下降厉害.
3,这么炸什么都有可能坏,最有可能的就是接受电路坏了.
另外,你主轴之类肯定歪了,不然不会低速抖动这么厉害的.直升机3通只能算玩具,有空去新手区吧.

网友B:
除了电池都应该换,因为炸的太很了。有刷电机效率低,在高电流下发热很正常。不要连续飞,也不要飞的太高,3米一下就行了,这样可以多玩一段时间。想入门还是买一4通道的玩玩,玩好了可以买6通的。

网友C:
电池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触不好

电池位置是有点松动,我加了些海绵垫固定住了,插口还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我的观点是一个原因,有刷电机不推荐连续飞行5分钟以上,高温导致退磁..马力下降厉害.
3,这么炸什么都有可能坏,最有可能的就是接受电路坏了.
另外,你主轴之类肯定歪了,不然不会低速抖动这么厉害的.直升机3通只能 ...

我也觉得像玩具。反正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新手区怎么走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池都应该换,因为炸的太很了。有刷电机效率低,在高电流下发热很正常。不要连续飞,也不要飞的太高,3米一下就行了,这样可以多玩一段时间。想入门还是买一4通道的玩玩,玩好了可以买6通的。

唉!估计要飞十米高左右,昨天到体育馆一下拉到三四十米高,还好没停机不然。。。。

楼主:
没标题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池都应该换,因为炸的太很了。有刷电机效率低,在高电流下发热很正常。不要连续飞,也不要飞的太高,3米一下就行了,这样可以多玩一段时间。想入门还是买一4通道的玩玩,玩好了可以买6通的。

唉!估计要飞十米高左右,昨天到体育馆一下拉到三四十米高,还好没停机不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估计要飞十米高左右,昨天到体育馆一下拉到三四十米高,还好没停机不然。。。。

高空失控可能就捡不回来了!

网友D:
三通机也就是个玩具吧。。。。四通道单旋翼开始入手觉得比较好

网友:
3通的就当玩具在室内飞吧,出去飞是跟钱过不去.

网友E:
三通根本不抗风。。。你就在家里飞飞吧

网友:
直升机又不是按飞多高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通根本不抗风。。。你就在家里飞飞吧

顶啊!在室外明显感觉无风飞起来还是会飘。一阵风过来还可以协助着陆(侧着躺下)一般还伴随着“啪”的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通机也就是个玩具吧。。。。四通道单旋翼开始入手觉得比较好

四通机不知道选那个型号好点!三通的操作太简单了没点挑战性。

网友F:
T-23是也算4通机吧,好歹带了全比例伺服器舵机,抗风能力也比3通的好多了,飞熟练了2-3级的风也能飞,总的来说比较耐摔。不过电机确实太差了,我换了2个电机了

网友:
晕... 3通的也拿出室外玩?????  危险啊...  玩具也变危险了.. 钱不是问题. 风一吹摔到人和车就惨了.

网友:
小机子在家玩比较休闲!

在外边就不好了,飘得厉害!

楼主:
嘿嘿!楞是要把它带室外飞咯,亚运禁飞时正是我刚才教的那帮徒弟耍暴时。。。过段时间他们操纵熟练了再购一批新机!大家给点建议。什么机型好?要抗风的

网友G:
新手来报道!   你的悲剧我能做的是同情 但是可以先在 模拟器上试飞! 等技术成熟了 再实际操作 !能减少很多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来报道!   你的悲剧我能做的是同情 但是可以先在 模拟器上试飞! 等技术成熟了 再实际操作 !能减少很多消费!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模拟器是啥东东。有时间再好好研究吧!刚才飞了十几架次累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T-23是也算4通机吧,好歹带了全比例伺服器舵机,抗风能力也比3通的好多了,飞熟练了2-3级的风也能飞,总的来说比较耐摔。不过电机确实太差了,我换了2个电机了

换了甚么型号的电机,是无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