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步进电机,如何辨认线组

楼主(2010-08-21):
刚刚买了一个步进电机及驱动,2相4线的,按照JS的说明接到驱动器,一阵抖动(不到一秒)马上断电,结果,驱动发出一阵糊味。。。。。烧了。。。。幸好,电机跟驱动是跟同一JS买的,电话查 询后发现是JS给错接线资料, 他负责包换。

这事情让我想起,大家在地摊买回来的步进电机,没有说明书什么都没有,那是怎样把每一根线都分辨出来呢? 方法,流程,能有高人指点一下不?

网友:
网上搜索下吧,很多

网友:
还好有保修,不错。

网友:
步进电机4根线接错会烧驱动,这驱动还真是个极品

网友:
说认线

四根的电机,其实就是两组,用万用表很容易能找出吧,你就随便给它们编上号,A组;B组

驱动器应该有比较明显的A、B组接线端子的,先按A对A、B对B接上,如果与控制相反,AB组对调,如果只抖不转,对调A或B之一组中的线圈头尾,注意,只调一组,如果两组都调,等于没调。

不过无论怎么接,是不会烧驱动器或电机的。

如果不转,电机或驱动器坏了或线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如果闻到糊味,那就是驱动器上某器件在发烧了,这有可能是驱动器本来就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确实烧了,也换了个新的给我了,大家都很纳闷,驱动怎么会烧的呢。。。。

电源是48V的,驱动是12-60V,自适应的。。。。最大电流6A,电机是国产的57的。

拆开驱动,外壳,里面的板卡,元器件,都是比较工整的,看上去不错的,电机也拆了,也没什么不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买了一个步进电机及驱动,2相4线的,按照JS的说明接到驱动器,一阵抖动(不到一秒)马上断电,结果,驱动发出一阵糊味。。。。。烧了。。。。幸好,电机跟驱动是跟同一JS买的,电话查 询后发现是JS给错接线资料, ...

楼主把JS先给的接线资料和后来改正的接线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 pinguo 威望 +1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2010-8-22 07:12
谢谢版主

网友:
和LZ一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