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拆卸CB100尾电机外转子

楼主(2010-08-21):
图解拆卸CB100尾电机外转子

楼主:

图片怎只上了一张哟

楼主:

兄弟们怎么我一次只能上传一张哟?

网友:
添加一张之后 下边应该还有添加

网友:
期待继续呀!我的尾马达也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2010-11-07):
我的也坏了,不能用自制的桨,电机容坏

网友:
尾管   切一根长一点的    马达就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电机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我的尾电机也坏了。

网友(2010-12-14):
多谢楼主
但是上周六按楼主的方法把陪伴了偶6年的螺丝刀搞断了(连接处)也没搞出来,最后用个钉子顶在铜套上轻轻一敲就出来了,不过电机轴轴向窜了点,又敲回来了
不过仍然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