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身抖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1):
昨天刚刚修好飞机,换了旋翼头总成,现在飞起来机身抖的厉害,没有双桨,十字盘以上看上去没有抖,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其他部位虚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转速不够

楼主:
恩,是转速不够:)
不过又有新问题了,锁尾舵机飞3~4分钟就烫了,其它舵机不烫,只飞悬停(陀螺GM700尾舵922)这正常吗??还有就是机头老向左飘,是不是陀螺和尾舵的性能问题?

网友C:
回LZ
震动通常是尾巴的问题~搜索震动,你会得到很多答 案~

网友D:
小心啊,我尾舵机烧了2个了。现在停飞,凑钱换陀螺仪。。。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