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磨出问题了……

楼主(2010-08-21):
先谢~
我有个小电磨,最近一开机就坷垃坷拉的响(电火花声),转的不稳定,通电过一会儿,正常了,转速恒定了
有人说是电刷该换了
我换过了还这样
拆开看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他说的对.换电刷.清扫积碳.轴承上点油..就这些事

网友:
轴承上的问题

网友:
极大可能是电机整流子变黑或有沟槽,用锉刀锉平,用砂纸打磨,先用粗砂纸,最后用细砂纸(1000号以上),方法是取出转子,用可调速的手电钻夹住电机轴,一边转动一边用锉刀、砂纸磨整流子,让整流子光亮如新就能恢复正常

网友:
准确判断故障所在的快速方法:
1,凭感觉那声响是碳 刷打火的声音,但不一定是碳刷问题,也可能是换向器问题,如果该碳刷不是机械损坏或刚换的,那转子的换向器通常问题不大,问题还在碳刷本身,这时可先用手转动转子,如果没有明显的阻力较大,那就把机盖打开,
2,看转子和碳刷,(你说换了新碳刷问题依旧),那基本可以断定是转子的换向器和碳刷接触不良造成的.
3,仔细观察换向器表面是否有明显的磨损的沟槽,电蚀现象,(如果换向器有锥度和椭圆显现虚用车床小心车圆)如果有,先用400目以上的砂纸包在换向器上来回拉动,并不时变换角度,把换向器均匀磨光,然后把转子装入,把砂纸砂粒面朝外包围换向器一圈,装入一个碳刷,压好碳刷弹簧,来回轻轻转动转子,把新碳刷磨出和转子贴合的圆弧,用同样办法磨好另一个碳刷,拆下碳刷和转子用干净的布擦干净重新装入,
另:如果转子空转阻力大请检查轴承和锥齿轮配合间隙,检查转子铁芯是否扫膛,并做相应修理.
4,通电,蜜蜂一样嗡嗡的,爽吧

网友:
地板内行

楼主:
哦,确实换向器都电蚀的一圈圈的了……这玩意貌似很难搞了……

网友:
用不着车床,手电钻可以搞定,我刚好修过小台钻的串激电机

网友:
换向器要求精度高,我感觉用车床比较好.

网友:
刚才又修理了一个直流电机的换向器,在没有车床的情况下,手电钻也很不错,但是最后一定要用针尖清理干净换向片的沟槽,否则有可能造成短路,使工作电流增大,效率降低

网友:
手电钻只能搞表面不光洁的,如果是锥度或椭圆了,手电钻是搞不好的,除非你把手电钻固定住,然后把挫到也固定然后能微量进给.

网友:
有车床才行,还要会磨刀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 我以前淘的电磨启动困难,转动起来还行,用表一测是转子有打火断路的地方,换了一个新转子解决了,楼主也可以用表测一下是否转子有断路的地方。

楼主:
按照各位前辈说的,把转子拧在电钻上锉了下换向器,锉的比较光了
通电还是不转,要是要用手拨一下~
但是转的比较痛快了……貌似电刷没法同时接触2个铜片,有的铜片差得多,有的差的少……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是转子线圈出毛病了,和我淘的那个电磨症状一样,换转子吧。

网友:
用锉刀锉平后要用细砂纸打光,然后用缝衣针把换向器的沟槽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