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定速功能

楼主(2010-08-22):
坛子里面有没有人使用过这个功能,本人今天在加设置了一下,普通模式不能正常飞行,直接掉电。3D模式没试过。请高手解答35X电调的定速功能是怎么回事情。原理和使用方法!

网友:
哈哈!抢到沙发了。。。。等高手解答!!!:loveliness:

网友:
那个定速功能是废柴,忘了它吧

网友:
貌似亚拓的定速都不太行啊!

网友:
多找找,坛子里我记得找到过,而且定速功能一定是在IDLE模式里用的,普通模式完全没用。

网友:
好盈的呢???????

楼主:
试过了,新电池,上天切3D10秒钟就电调保护炸机了。还好只损失脚架。看来亚拓35X定速是个鸡肋!

网友:
以前有人研究过了.但连接忘了.自己找下

网友:
曾经设置过一次,切3D后10秒钟开始电调保护,从那以后不敢了

网友:
完全不行的定速

亞拓的定速 到約 45% 電已會停止

网友A:
这我就得说句话了,亚拓的定速确实是还不错的。

不过35X这个本身的规格较小一点,定速会让电流高一点,所以相对比较起亚拓60A、70A、100A,35X的定速是稍微差一点点。

设定方式,以油门摇杆5点的设定举例:

一般模式:0   65   65   65   65   65
3D模式:85   85   85   85   85

油门曲线超过85,定速效果不好
但你会发现85%的转速没有不开定速来的暴,很正常,因为定速玩的是安定、稳定,不是超高转速。

如果你照著传统曲线高高低低的,定速肯定发挥不了效果。

设定正确,定速效果就能发挥,亚拓的定速其实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新电池,上天切3D10秒钟就电调保护炸机了。还好只损失脚架。看来亚拓35X定速是个鸡肋!

YT的电子设备全部都是鸡肋!!

网友:
一直在用35x  定速功能的漂过,   电调定速要初始化滴, 多利用搜索吧,  不要人云亦云.  yt的电子设备  就这个电调我还比较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我就得说句话了,亚拓的定速确实是还不错的。

不过35X这个本身的规格较小一点,定速会让电流高一点,所以相对比较起亚拓60A、70A、100A,35X的定速是稍微差一点点。

设定方式,以油门摇杆5点的设定举例:

...

正解,60G的定速确实更好一些。。。

网友(2012-06-07):
35X定速还是可以的-。-比好赢的好-。-
前提是电池放电够,如果达不到定速要求就会不断降功率直到熄火-。-
油门曲线必须一条直线

网友:
我操,10年发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