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导不在家,没事儿干也改天六玩儿

楼主(2010-08-22):
被双接收吸引,出了72m6A,换了个2.4G,用的时候总觉得几个地方设计不够贴心,一个就是不能像72M那样拔晶体断开发射,玩模拟的时候忒费电;再就是那个拨码开关实在叫人害怕-万一哪天正飞着突然接触错误反向了,那真是哭都没底儿哭去。真好看到过gale大神把拨码开关改成跳线的帖子,深受启发,趁老婆孩子不在家下手改了。

先把断开发射的事儿给办了,设想是在高频板的供电线路上作手脚,断了它的粮草看它怎么发射,先把东西准备好,五块钱三个小号的钮子开关,正好可以装在2.4G堵漏洞的堵头里,本来还想加个发光管指示高频板供电状态,正好发现原有的状态灯能起到这个作用,省了一番手脚。

高频板红线焊下来接在开关上,再从开关引线到红线原焊点,搞定,试试先,发射开机,断开开关,状态灯(工作时长绿)熄灭。中间还有个插曲,第一次开关焊好后,不管开关在什么位置,高频板都正常供电,把我给郁闷的,想想不该有错啊,借过把开关一拆,cao!原来开关是坏的,真够背的,三选一还就把个坏的给选上了,换个开关搞定。

打开开关,正常工作。

堵头上打孔装开关,线理齐,堵头加点热熔胶固定,装回高频板,完事了
再弄拨码开关改跳线,gale是自己做了块小板,整个儿换了,还提供了图纸。做板子倒是好说,这么小的板子刀子刻吧刻吧就行了,可是还有六个贴片电阻要焊上焊下,实在是有点怵头,还是像点苯办法吧,就用原来的板子。先把跳线用的两位插针切十一个下来,比比面板位置,和原来的拨码开关位置正好一样,爽。这插针一块钱买了挺长的两排,够改好多控了

拨码开关两排脚距大约8mm,比插针的脚距大好多,不过没关系,咱不是会掰嘛!把插针针脚长的那面在硬的平面上顶过来,顶到两边长度差不多就行了,别顶太长,不然跳线帽插不稳了。把焊在电路板那一边的针脚向外掰平,再掰回来形成弯角,大致整齐就行了,掰的时候不能大力,以免插针的塑料开裂。
把拨码开关焊下来,把掰好的插针塞进去,正好在中间,表扬一下自己,焊呀焊呀,终于把这二十二个洞洞焊好了。因为针脚的长度不是很够,要特别注意不要有虚焊。我焊完后把插针前后左右掰了半天,再用万用表逐个测,最后再开机连接收测试的。

装好后的样子。没找到那种五颜六色长尾巴的跳线帽,只好用这种黑乎乎的了。顺便说一句,如果留的针脚太短,跳线帽插不稳,将其倒过来插会稍好一点。

至于进一步的修改,因为不喜欢把个入门控弄的到处是开关像圣诞树一样,好像就只有油门开关了,还没想好开关几个位置的关系,暂时就不改了。
所用工具

网友A:
开关改跳线啥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改跳线啥目的?
呵呵,我知道,因为原来的小开关容易出点小问题,换成这种的跳线要可靠得多。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
真是高手。

网友B:
跳线没有拨码开关可靠
说拨码开关不可靠的 是因为没用到质量好的
不过楼主值得鼓励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没有拨码开关可靠
说拨码开关不可靠的 是因为没用到质量好的
不过楼主值得鼓励  不错!

楼主:
 嘿嘿,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嘛

网友:
你老婆回来了打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她回来就过了追诉期了,没事,

网友:
LZ哪天玩得高兴,正在3D,突然不小心碰了下那个为了省电的小开关,就

网友:
感觉拨码开关没那么容易误操作 除非有人故意的

网友:
开关多问题多哟,多充哈电没多大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断开发射的开关在正常操作中没那么容易碰到的,要专门移动手的位置才行

楼主:
的确是不容易误操作,但天6用的那个12位拨码开关名头甚响,要用到功能都要打倒on,它要哪天突然接触不良,岂不是完蛋?还是弄个稳阵点的放心。楼上说得换个品质好的拨码开关也是道理,问题是不知道哪种拨码开关好,都是在电子市场买的,又看不到里面,
http://bbs.mx3g.com/thread-1056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