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是否正常哇】

楼主(2010-08-22):
华科尔4#6s
换了
HP08s v2
电机
+
xp-12a
电调出现以下状况不知怎么回事 大家给看看!
由于电调可以设置低电压保护,研究了一整设置成到
3.3v
电压时动力减一半。
结果到动力减半后关机下来用电显一测
3.7v~~3.8v
飞了好几块
电池
了 都这样! 难道是电调内部测压不准!或者是我电
显不准,这个应该不会啊。这个电显测高压低压很少有
0.2
以上的误差!
朋友们给看看咋回事!(@@)

楼主:
如果真的是电调测压不准的话,是不是应该把低电压保护再往低设置一点,以谋求真正到达3.3v才减动力!!!
明天再借个万用表测一下!排除一下电显问题!不过充完电饱和时电显显示可是没有任何误差啊 4.19~~4.2v啊!

楼主:
要不然就是飞行过程中电压瞬间到达了3.3v? 这样的话又怎么解释?是此时换电池呢?还是休息10几秒继续开动! 我测试过继续开动到下次减半动力有时候还能飞1-2分钟
电池是TB上买的那个 寿牌 850毫安/3.7v/ 20C的那款!

网友A:
你的电调是准的。
你下来后测的是空载电压,万用表测电压时的电阻那是相当大,电池内阻忽略不计。
电调测的是大电流状态下的工作电压,用电器的电阻必然很小,电池内阻就分去了不少压降,这样测的电压要小于电池空载电压。

网友A:
下来后别再飞了,会过放的。

楼主:
是这个道理吗?

楼主:
没有其他的声音了么?

网友A:
明显的是这个道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不过很微小。电池大电流放电手,回到空载,又会稍稍回点电。
嘿嘿,别人都明白啊,又认为我说得太对了,就懒得会你了。

楼主:
我就是想听到各种声音哈哈 我觉得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