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诸位高手求教!

楼主(2010-08-22):
VS坦克的电池太多了,不环保也影响性能,我想改造上一块镍氢电池,如何改造,请诸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应该向TIGER请教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擅长,关键是电池的体积,一般的车用的电池组太大,你可以到电子市场去陪理电池,一接3.6v两节正好7.2v,体积不算大,就是要配理电的平衡充,成品高,或者你考虑一下无绳电话的电池包,镍氢的,估计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原车是8节5号电池,电压在9.6--12V,锂电最好3S,容量大的体积也不小,好的平衡充价格也不低,电池舱及内部空间本来就不大,改动意义不大,8个分开和一个电池包就是拆装方便性的区别。还是镍氢好比较好,耐折腾,保养也简单,如果不是经常玩,锂电放久就不行了。

网友A:
8节镍氢充电电池塞进去,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节镍氢充电电池塞进去,就OK啦。

最佳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