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B6充电,有点问题

楼主(2010-08-22):
用B6充锂电时,3S的
电池
,系统就会检测出电池的节数是3节吗,还有明明是11.1v电压,都充到12.5伏了,为什么
充电器
还没显示FULL,我都不敢用了,还有请高手解答一下,充电的时候是不是把充放电接头都连上啊 ,是不是接错了!郁闷,B6说明书一个中 国字都没有!

网友A:
就这个版块里就有你需要的知识,查一下吧。

网友B:
12.6才满,11.1是标准电压

网友C:
ls说的对,3s充满就是12.6V,充的时候得把两个插头都插上,在网上收索一下,有简单的中文说明书的,B6不错,经济实惠型,一般玩家就够了,祝玩得开心!

网友D:
本人用B6+很好用
本人用B6+很好用,要用平充 12.6V會Full 還有一個存放功能,把電充到每一s 3.8V

网友E:
B6是可以的,但我现在不用了。现在又8块电池,之前有10块,如果要冲满冲完的话得一天,那我就没得玩了,冲电池对我来讲是一种罪,现在我用5胞胎,4-5小时搞定,早上飞完下午有可以飞了,爽多了!!!!!

网友F:
正在用B6,用平衡模式冲满只有4。01左右。。。。。不接平衡插,只接T插,充满后有4。10。。。。。。。。。郁闷~~~

网友G(2010-10-15):
 12.6V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