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详细问题希望大家帮助

楼主(2010-08-22):
3叶 28A买来后错误的拆卸风门杆那边螺丝出来1个象针的东西,后装上!油管插上按说明书进油,手拨浆彭的一声就没动静,油老是进入排气管!以上就是上述问题!请问排气管上面的那个嘴是插什么管的!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是连到油箱的,用排气馆的余压供油

网友B:
感觉你动了低速油针,那个油针的位置控制在风门开度小的时候的油气比例,建议你把风门开到最大,调整这个油针,在进气孔观察,让油针尖刚好离开喷油口,再调主油针,让发动机可以发动起来,然后才能细调,不知道你的油箱装的对不对,因为你都不知道排气管的那个油嘴接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