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做直机行吗?

楼主(2010-08-22):
在太平洋看到了这个风扇
http://family.pconline.com.cn/product/1008/2184457.html
觉得有点意思,能不能用这样的原理做出一个单轴或多轴的飞行器?没有桨叶,不会被打,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的,看起来也很科幻啊。
探讨一下可能性。

网友A:
做阿凡达里面的直升机

网友B:
用这个做飞机是肯定不行的,很简单,流速不够。基本相当于空调器的静压箱原理。

网友C:
新鲜玩意,学习了
主要是视觉冲击力比较大,做飞机估计不行,重量本身就增加了不少

楼主:
如果让充入的气流速度够大行吗?
个人觉得重量不是问题,换工程塑料,或者碳纤维(需要够高的加工技术)。

网友D:
这只是个风扇,做不了飞机的

楼主:
我觉得如果风量够大应该没问题,做双轴。

网友E:
为了安全,牺牲了部分效率
玩涵道的都知道,管道越顺畅效率越高,进气口要够大,排气部分要光滑,相比之下这简直是“山路十八弯”
假设能产生足够的推力,那么电机功率也一定很大很大,相应的电池、电调成本也都上去了,而且由于效率低,并不一定能飞多长时间
在控制上,直接控制主动气流是可行的,但要求“被带动”的气流也一起控制就见效太慢了
但这个创意用在风扇上再合适不过了,好清洗、安全...
要做飞行器,最有效率的其实就是螺旋桨,难道螺旋桨就不能带动周围的气流吗?
要安全,也容易,银辉飞碟给它加了个泡沫圈,华科尔给螺旋桨加上塑料圈,这些都是挺好的做法
不过楼主的想法是好的,欢迎拿出更多创意来共同讨论

网友F:
淘宝上有这种风扇,2、3百,挺有趣的。做飞机那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G:
函道风扇的风扇转动本身就有产生拉力,而无叶风扇没这功能。这个无叶风扇说明上写这着空气流量比风扇大但压力小不会让你产生压力感。没压力小推力就小了,气流多也没用!

网友H(2010-09-21):
新思维,新创作,要支持!
放到模型上距离还要远一点!

网友I:
做风洞还行?

网友J(2010-12-04):
我感觉不行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6356&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6356&extra=page%3D1

网友L(2011-01-25):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因为"被带动的气流"是不会对模型本身产生升力的

网友M:
能量守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