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科乐科的LAMA6和环球飞的MD520哪个更值得买。

楼主(2010-08-22):
在这两款之间纠结,两款外观都很漂亮。

LAMA6的长度是390MM刚好符合我的心理尺寸不大不小,但感觉有点单薄不耐摔。它另有个卖点是斜盘的改良设计(论坛里有详贴)。

MD520小了只有310MM,不过看视频感觉更耐摔,可是价格比LAMA6贵二百来块。另外找了半天也没看清斜盘是什么样构造的,细部描述有些模糊。还有MD520到底是不是四通啊?找了不少视频都没看到有侧飞的动作嘛?

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谢谢。

楼主:
没有人能给我个建议嘛?

网友:
md520稳,有侧飞

网友:
没什么耐摔的飞机吧,飞的时候小心一点,多多模拟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买了环球飞MD520,没视屏上耐摔,桨叶摔一次断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环球飞MD520,没视屏上耐摔,桨叶摔一次断一根!!!

谢谢兄弟现身说法!

网友:
我玩的是MD520~~~挺好飞的啊~~~~~而且重要的是售后服务特别好~~

网友:
共轴的侧飞一般都不优美!要侧飞还得单桨!

网友:
两款都差不多,买lama6要实惠一些,毕竟便宜两百多呢!但是md520用的是天地飞的控,以后玩固定翼的话还可以用上哦,对比以后你在考虑买哪个就不那么纠在结了!

楼主:
科乐科的LAMA6是不是已经停产了?

网友:
520好看点吧?控是个关键.
我觉得十字盘的改良恐怕好处有限.
其实那些玩具4通更具有价格优势.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买了艾特的ec-135了。
主要是被外观吸引了。
看视频感觉也挺稳的。

网友:
我也刚拿到手艾特EC-135..........几乎炸一次烂一片主桨......正在寻求便宜的副厂桨呢....不知道TB上那么普遍的大LAMA的主桨能用在EC135上不啊????????

网友(2010-10-16):
520的桨摔一次断一次是必需的。。。

我换了玩具司马飞机上的桨,好的太多了,最起码不会断了,原厂桨是垃圾 。。

网友(2012-01-29):
md520爽啊.遥控还能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桨怎么会一摔就断呢?为什么我的BLAST玩具小三通桨从来摔不坏

网友:
越大越不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