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机上装三个GY611是不是可以脱控定点旋停了吗

楼主(2010-08-22):
如题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只是问问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把陀螺竖着装可以吗

网友A:
陀螺仪的作用是锁定滚转轴上的动作,不发生角速度的变化
所以不防漂移

网友B:
陀螺仪可不是平衡仪哦,只能锁尾
三个的话,按理说可以实现姿态平衡,但不一定能定点悬停,即速度平衡

网友C:
有钱可以试试,另外斜盘舵幾混控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
不会自动修正 倾斜就一直倾斜着

楼主:
看来是不行啦

网友D:
无副翼系统就是一个3轴陀螺系统

网友E:
原帖由
jxxyfb
于 2010-8-22 18:50 发表
无副翼系统就是一个3轴陀螺系统
说的是。无副翼是大势所趋。。。

网友F:
 无副翼现在还不行

网友G:
可以保持角度上的稳定,不能保持水平上的稳定,这和副翼加重重锤效果一样,所以楼主可以在两者间选择一种!

网友H:
舵机怎么混控?

楼主:
那副翼上是不是越重越稳呢…可以加多重呢

楼主:
有试过的吗…这样就不买平衡议也可以有时间反应对新手好啊

网友I:
是的 装4个就是无人驾驶了

楼主:
第四个装哪…你屁屁上…哈哈

网友J:
墙上挂门帘-没门!

楼主:
成本比平衡议高好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