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30X抗风超级差 怎么解决 求教!

楼主(2010-08-22):
我的330X抗风超级差 调试过多次 没风是很稳的 只要达到3级风 就超级不稳了 很难飞 应该怎么调试? 怎么解决? 求教!

网友A:
玩过600D觉得还行 ,可能是330浆太小的原因吧

网友B:
我也是感觉很轻,有风跑偏不说,在调整姿态的过程中还一直往高飞

网友C:
蒽,好相都差不多吧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风里边飞,你要是悬停在原地,风对四轴影响要大一些,不太好控制,跑开航线,没感觉出来影响
在接近地面时影响比较大,飞到空在十几米时就好多了,个人估计是风在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影响 ,在接近地面的风的风向根本就是不定的, 乱风对飞机的影响林比向一边刮的风影那肯定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