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下问题,拆掉大桨、尾桨,油门最高尾垂翼很小虚影,但是麻手

楼主(2010-08-22):
请问各位这属于哪种震动呢。。。3轴全新换的,桨也做过动静平衡,尾桨也平衡了,就是尾推有虚位,但是按理说应该不会震动的啊。。

如果用一个泡沫球上面画一点装在尾垂翼上,那点震动会被吸收掉,画的那点可以清晰看见,可见震动还是比较小的,就想问下各位这正常么?

更新下问题,用排除法,先拆了大桨和整个尾推尾桨夹,油门最高飞机震动正常,不麻手,尾垂翼无虚影,然后装上尾推尾桨夹,不装尾桨,油门最高后尾垂翼出现虚影(而且在油门某一点虚影很大,这个是共振吧?)用手摸后很麻。
请问各位到底尾桨夹出了什么问题?桨夹轴承很顺滑的,就是尾推有虚位。。

网友:
轴承,副翼杆,副翼,中联,大齿盘~~~~都是震动元凶!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个轴承呢,我也怀疑是尾波箱轴承。。。
可是没有工具该怎么把轴承拿出来啊=。=用火?。。。

楼主:
副翼杆2边的差距因为日子框虚位的问题有不到1MM,这个不影响的吧。。我连副翼都平衡了的。。
旋翼头转起来 刹车盘没有画圆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个轴承呢,我也怀疑是尾波箱轴承。。。
可是没有工具该怎么把轴承拿出来啊=。=用火?。。。

这个轴承装得不紧的,从反面用个比内圈大点的螺丝,榔头轻轻敲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杆2边的差距因为日子框虚位的问题有不到1MM,这个不影响的吧。。我连副翼都平衡了的。。
旋翼头转起来 刹车盘没有画圆圈。。

我的问题最后检查下来是主轴固定座上的原厂轴承有问题。

你的看上去有以下几个原因:
1、尾轴不直;
2、尾桨夹变形。

楼主:
我也怀疑是尾桨夹变形了。。因为排除法轴承没问题。
就是装上尾桨夹和尾推组 就开始震。

楼主:
换了塑料尾桨夹,问题解决了。。
话说貌似在哪看过说是塑料才是最适合做尾桨夹的材料。。?

网友A:
肯定是尾桨夹动平衡不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尾桨夹动平衡不好咯

我特地换了副尾桨,果然震动出现,然后往尾桨一边贴胶带,果然好转。。。
哎,再次感叹直升机的精细,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引起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