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电动轻木 麻烦各位看看这2款怎么样啊?

楼主(2010-08-22):
有哪位兄台飞过吗?  做工和性能怎么样》?  需要什么配置?? 淘宝卖228块

楼主:
ls能给推荐一款吗

网友A:
这个太大,用配置也高,建议入魔用2217电机级左右飞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大,用配置也高,建议入魔用2217电机级左右飞机好点。

能麻烦推荐一款吗   上面2款商家说空机250g左右  飞行重量700g

楼主:
回ls  这个应该是3D的吧

网友:
淘宝上找一下啊,上单翼1.1米翼展的,当然你的米不成问题可以上再大点的更好飞,配置也高点。小于1米的建议你别上了,新手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