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尾桨夹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8-22):
很奇怪的问题,昨天试飞发现还是金鱼尾。上次尾桨扫地后感觉尾桨夹很不顺滑,就拆开检查了一下,重新装上的时候把尾桨夹止退轴承2边的两个垫片都装上的话螺丝拧紧尾桨夹就很紧,飞不成。后来这2个垫片都不装试飞效果不错,但是有点虚位。昨天把尾中联固定螺丝上的那个垫片加上了,能拧紧,感觉也很顺滑,但是试飞还是金鱼尾。无奈又拆掉了这个垫片,金鱼尾没了,锁的很死。这是什么原因啊?
尾中联是飞跃全新的,尾桨夹是飞跃的。

网友A:
飞越的中联和尾桨夹,还亚托500…

网友B:
尾轴吧 应该弯了 拆下来看看 我前几天也金鱼尾 换尾轴好多了

楼主:
原帖由
三号楼
于 2010-8-22 13:19 发表
飞越的中联和尾桨夹,还亚托500…
呵呵!飞机是亚托500ESP,为了降低炸鸡成本换成皮带传动了。尾桨夹用的是飞跃的,其余都是亚托原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