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剖腹

楼主(2010-08-22):
由于参加青少年的ECO比赛 第一轮的成绩又不太理想
今天早上和两个队友一起去赛场练习,到了的时候已经有一条V3.5在练习了。
把船密封好之后,就和同学跑多艇  到十多圈的时候   队友想要从外圈超船  然后直接撞到了我的船肚子上  当时还没有感觉到船有什么变化,六分钟结束  上岸
打开仓盖,里面的水大概已经淹没了设备仓的三分之二了,塞在船里面的纸都被全部泡烂。愣了一秒钟,就马上把水倒掉
开始在赛场拆船。
先拆下接收机  还好有气球包裹着没有问题,接下来是舵机 里面已经泡上水了。
2S的锂电池已经全部浸水了,外面的裂口有五厘米多  而且已经撞裂了隔水仓

到明天下午的比赛还有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用环氧树脂补的话还需要切开隔水仓的隔板再敷玻璃布

浩大的工程啊        求解 如果只在伤口的外侧敷上环氧树脂  会很脆弱么?

网友:
呵呵。。。在外面敷纤维布,先把比赛完成再说

楼主:
嗯 谢谢 已经开始调胶了

楼主:
图来了~已经上了环氧

网友:
为什么不做的更完美一些?!

网友:
这个和我的旧瓶子比起来轻多了,我那条和汽油V撞过,当时舱盖都飞掉了,幸亏没翻,马上开了回来。

楼主:
内部的隔水板已经裂开了
目前还没有找到所有的伤口…怨念 …

问老贾  怎么没有在EXP的参赛名单上看到小贾的名字?

网友:
船頭的話,問題不大,就這樣可以了,我比過兩年,經驗告訴我,比賽前不要練習,更加不要多艇,

网友:
既然不是比赛,为什么撞船之后不返航检查?造成严重进水这样的结果有你自己的原因。

平时练习和比赛经验告诉我,碰撞,速度变化,舵片反应有异常就马上返航。这次算一个教训吧。
以后就能进步了。

楼主:
可能也是我检查不到位把
装船的时候发现水冷管和电机的接口位置段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赛上出现的模型损伤只能算自己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果今天的预赛第三轮把舵撞弯了…

网友:
预赛?全国赛有决赛啦?

楼主:
决赛成绩36圈
排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