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通电后 升降舵电机就朝一个方向转

楼主(2010-08-22):
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先开遥控器没有?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1.马上断电,并手摆舵机齿轮到中立点。
2.尝试重新对频,看是否恢复正常。
3.舵机直线电位器电刷接触不良,拆,清理。

楼主:
电刷是不是这个 拆了4个螺丝之后就掉出来了 有点变形 直线舵机以前没拆过。。。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光卸4颗螺丝 也不能完全拆下 除非动粗。。

楼主:
解决了 拆开舵机i 粘上这个电刷就好了

网友:
晕,电位器电刷竟然会掉,没遇到过。

清洁电刷拆过很多次也没这样过哦。

网友:
我260舵机也不能动,用手调回中位后,接通电源,只要一打舵还卡住。返复如此,求救!

网友:
这个只有用帖子里的舵机行程调整了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注意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