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C冲电器使用问题!!!!!热心的老鸟们来帮帮

楼主(2010-08-22):
请问GL450C套机自带的冲电器如何使用(也没带说明书)?有红灯和绿灯,什么情况下属正常?

网友A:
没有图,没有真相。
估计:红灯是电源指示,绿灯亮在充电,绿灯灭充电完成。
我的3寨450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忘了,反正刚插上电的时候什么样子,电充几个小时后又什么样子,就可以知道情况了。那个充我有,过冲的

网友C:
刚插上红灯绿各种灯都亮 充满了除了红灯各种等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