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的两个问题求助,前辈们解答下

楼主(2010-08-22):
前几天刚装好的550,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有点小金鱼尾,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已经用了650代替620了,应该不会再是
舵机
速度慢的问题了。
第二个,飞完一块电下来,因为新
电池
只飞五分钟悬停,下来电量正常,3。88左右,用的是3300的电池。但是
电机
烫道连手都搭不上去,虽然实在30多度的天飞的,但这样烫手感觉应该是不正常的,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也是调整好的,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两个问题,前辈们帮忙指点下。整机除了换过尾舵机其他都原配的

网友A:
金鱼尾看看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B:
金鱼尾的问题和你目前的620/650莫多大关系! 应该在尾桨系统里查找! 以前的600N就用过620/650(服役正常时好好的/刚刚的)!后来因不明原因的故障!已发回750/620/650待检验!现在还没回来! 回来就不是YT的风格了! 550E电机的问题莫啥经验!(手里没550/600E)。。。。。

网友C:
50度电机温度就已经不能用手碰了,LZ最好用测温枪量一下,温度在80左右都是正常现象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我装机的时候把主旋翼头总成装上后,不装大桨用手推桨夹转,感觉阻力挺大的,因为第一次接触大机,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楼主:
补充下,转的时候尾巴都在的,就是没大桨

网友D:
整机没有震动,有金鱼尾,就是陀螺感度没设好,调整感度;
如果整机有震动,则排查除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