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动力求助

楼主(2010-08-22):
想配个天行者,有现成的30A电调配郎宇2216 1250kv的
电机
,3S 20C 2200毫安
电池
动力够吗?如果够应该配什么浆呢,浆现在现成的有10/4.7 9/6

网友A:
如果电调是XXD的就够呛了,XXD30A实际上能达到20多就不错了,我用的是好盈的30A,感觉够用

楼主:
那浆用多大的呢

网友B:
9060桨 10寸装不下 , 电机可以用, 电调也够用

网友C:
天行者1680可以用10寸的桨吧,我一直用10寸三叶桨,刚刚够用。FPV对动力要求不高,楼主的配置基本够了。不过电调最好不要装在机仓内,装在外面电机的下方,散热良好飞起来才安全。用新西达30A电调的话最好起飞满油门时间不要长了。

网友D:
我的配上 新西达 30A电调 2212 1400KV 8寸 动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