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坦克试过改 Mabuchi 的 RS-380SH-4045 380电机的吗?动力如何?

楼主(2010-08-22):
在淘宝上看到有 mabuchi 的 RS-380SH-4045 电机。。
不知有没人用来替换过HL动力组的电机使用过?效果如何?
网上的参数:
使用电压范围 3.0-9.0V
额定电压值 7.2V
无负荷转速 16200rpm
无负荷电流 0.50A
额定转速 14000rpm
最大电流 3.29A
额定转距 110g.cm
额定功率 15.8W
起动转矩 840g.cm
起动电流 21.6A

网友A:
想请教LZ,都有哪些做电机的大厂,有没有网页链接,一直想找更好的电机替掉田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LZ,都有哪些做电机的大厂,有没有网页链接,一直想找更好的电机替掉田的,谢谢了

我所知道的,mabuchi 有刷电机不错(中文名:万宝至)
我说的这个电机的参数网址: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gi-bin/catalog/e_catalog.cgi?CAT_ID=rs_380sh
(不过网站上细分型号是 4535,未找到有 4045这款细分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有 mabuchi 的 RS-380SH-4045 电机。。
不知有没人用来替换过HL动力组的电机使用过?效果如何?
网上的参数:
使用电压范围 3.0-9.0V
额定电压值 7.2V
无负荷转速 16200rpm
无负荷电流 0.50A
额定 ...

按你列明的参数,跑1/16没有问题,只需考虑轴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列明的参数,跑1/16没有问题,只需考虑轴径就可以了

不知道 HL 380电机的参数。。不知换了有多大效果。。呵呵

楼主:
晕死。。。拆开看了下,
我的 HL 钢波貌似原配就是这个电机。。
马达上面贴着的标签印着:RS-380SH。。
标志有点模糊,但貌似是 Mabuchi 的。。呵呵
不过感觉速度还是一般。。
不过大厂的东西寿命应该不错

楼主(2010-10-13):
我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