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射和摄像头单独供电的电池选择?

楼主(2010-08-22):
请教个问题,如果给视频发射和摄像头单独供电的话,
电池
需要多大C数的,是不是笔记本电池就应该够了

网友A:
12v 1a 就足够了 估计10c左右

网友B:
11.1V 500mah就够你飞1个小时了,对C数没有要求。

网友C:
共用电是王道

网友D:
原帖由
BG5RJD
于 2010-8-22 17:30 发表
共用电是王道
用小容量11.1V 单独供电才最安全可靠!

网友E:
分开供电可以少很多麻烦,我认为分开供电好,对电池要求也不高。

网友F:
有没有人试过哪个效果好点呢????,我也想分开供电,

网友G:
共用电与否从目前看没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