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接收机天线的长度

楼主(2010-08-22):
问下各位dd 40M接收机的天线长度有规定吗 还是怎么都行 跟72M的天线一样长吗

网友A:
不知道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高手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刚刚量啦我的156F天线的长度是68.5。

楼主:
40M的接收机吗

网友B:
是的!!!但是微型接收和大接收的天线肯定不一样的!!长度不一样!!
40M的和72m的长度都不一样!

楼主:
我的是r136f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天线都是倍数计,一般是1/2;1/4;3/4;5/8.根据频率与波长的关系,40M的全波长是7米,70M的波长是4米。按情况你自己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