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通加esky king3怎么调

楼主(2010-08-22):
我买了个天地飞8通加esky king3直升机。把天地飞8通的控装了上去。不会调
遥控器
了。请多指教

楼主:
那位高手用过天地飞8通

网友A:
按着menu,开机,选个直升机,重开机,链接舵机线,十字盘链接1副翼2升降6螺距,4尾舵,5感度 吧电机线掐了,开机看看,弄下正反,ok!!(我玩固定翼的,直的不懂,)

网友B:
直机,还得选择PPM 或者PCM,十字盘类型什么什么的,很多,调起来也很要命,说真的会调的半小时搞定,不会调的搞一年都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