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有刷和无刷差别真的很大吗????

楼主(2010-08-22):
本人菜鸟。。只玩过玩具三通半SYMA S032。。。。但那个垃圾
电机
没一个月就挂掉了一颗了。。问下大家,有刷和无刷电机寿命区别真的很大吗。。。大家都急着说要换无刷??

网友A:
无刷效率高,能达到90%以上,
有刷的电刷磨损了还要换,效率还低

网友:
450的马达也就004的马达这么大

网友B:
有刷的效率和寿命确实比无刷差不少···

网友C:
拖拉机和汽车的区别

网友D:
2208无刷50g 540电机200g 由于540电机型号的不同 2208输入功率与540的相同或者大一倍 考虑效率的话 应该在1.5倍到2倍

网友D:
1 没有碳刷的接触电阻和摩擦阻力
2采用了钕铁硼强磁 (这是做到功率高所必须的)
3采用铝材 重量轻
4采用了滚珠轴承而非含油“轴承”
5硅钢片薄 有0.2mm
6电子换向的先天优势
7。。。。。
太多了 不说了

网友E:
无刷马达(brushless motor)事实上就是3相交流电动机,通过无刷电调控制运转
无刷电机工作效率很高,一般有刷电机效率在50%~60%;而无刷电机的效率通常不低于80%
因此获得同样的功率,无刷电机比有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
无刷电机工作时没有碳刷电机那样的火花干扰,也不存在碳刷磨损,
因此采用无刷电机更有利于远距离遥控,且使用寿命很长,基本无需维护。

网友F:
LS正解,另外玩具似乎没有必要换无刷吧

网友G:
我当年被有刷搞死了,天天跑电子市场买代用碳刷。动不动电机卡死烧功率管。后来发誓有钱了,一定要玩无刷皮带机。

网友H:
无刷不用换碳刷,但若是飞得勤快或电机质量不好的话,倒是时不时得换下电机轴和轴承~

网友:
还是此网高手多!

网友F:
那是当然了咯。LZ你不会以前在MX3G上混的吧 ,我就是那边逃过来的。另外回11楼,450PRO是轴传机,你要不要飞

网友I:
用一下保证你不会再用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