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AX1879 充电板 做平衡冲的?各组是否有相互影响?

楼主(2010-08-22):
希望有用过的同好出来说说,本人想组8S,谢谢!

网友:
都少肯定会影响!~

网友:
没看明白,电源相互隔离独立就不会有影响,不隔离就等着放烟花,不存在“多少会影响”的概念!

网友:
你组8s就需要8组独立的电源,不能用一个电源给8个充电板供电

网友:
我做了个3S的,当充满不同对时相互时间之间有影,一般最后充满的会偏高,我的出现过4.3v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热情指点!

听从谷老师的建议改为LTC4002,已经预定了8块成品板(充电电流3A的),现在就缺电源了,我想选12V/2A的,不知道哪位TX推荐下,谢谢啦!

网友:
LTC4002 要5V 电源好吧? 5V 发热低 效率高

网友A:
LTC4002 要5V 电源好吧? 5V 发热低 效率高

主要是3A充电,5V的大电流电源比较少,5V/3A的到时很多,但是这样电源就没有余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C4002 要5V 电源好吧? 5V 发热低 效率高

4002是开关方式充电,非线性电源,输入电压影响不大

但是大电流依然有较大发热,建议加大型散热片在电感上

楼主:
OK 多谢楼上提醒!

楼主:
8S已组好,吸取大家的建议采用全平衡冲的方式,从充电结果来看非常理想,各组都能冲到4.2V,没有互相有影响。多谢各位坛友,也谢谢邱大侠做的4002板子,做工漂亮!无图无真相,不会发图谁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