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CH3的寻中心功能帮助修复零件

楼主(2010-08-22):
继续做我的斯特林发动机
用车转铣附件铣平面,鸡肋啊,用得很不方便。
终于体会到别人说的,一般入毒的都是先上车,后买垂直拖板代铣,最后还是买了铣。最近真的想买一个铣,唉。

楼主:
结果局部蹦了件

原因是车床拖板没上紧,但上紧了又走不动了。看来要改的很多。
不管怎么说,也凑合完成了。蹦坏的部分不影响使用。
但总是很难看的,心里不喜。

楼主:
另外发现

车转铣附件用来打孔很不习惯,车床能提供的活动空间太小,测量,划线是非常的不便。
零件还有几个孔需要打,心想干脆上CNC.

楼主:
Mach3正好有寻中心功能。

简单的车了一个6mm直径的铝棒,跳动大概4个丝.以我的用途和设备能力,用来定位应该够了.
原理就是,用那个铝棒伸到零件的孔内,让Mach3上下左右自己探寻,Mach3会算出孔的中心在哪里,然后在该处清零,我就找到零件的中央坐标原点,然后在设计一个简单的刀路,基于这个原点就可以钻我想要的孔位了。

楼主:
把高度对刀块用手靠上工件

目的是为了导电。
铝棒会在机器的驱动下,探寻内孔,一旦碰到孔内壁,它就会和工件、对刀块形成通路,机器会收到碰触的信号。

楼主:
对中棒会在+X -X +Y -Y四个方向来回探寻

最终会折合成一个中间值,并返到该点,这个位置就是原点。
很快,机器对出了中点。
用卡尺测量了几个方向,肉眼没看出有什么差异,说明较为精确。

楼主:
知道了原点

启动设计的简单刀路,开始铣钻我需要的小孔。这些小孔围绕那个被探寻的中孔(其实是斯特林发动机的气缸部分)的,将被用于手工攻丝,将来固定气缸盖。为谨慎起见,钻孔以0.08mm逐层啄孔,孔径2mm(我是要2.5mm的,可惜手头没有这个口径的ER夹头,将来再手工扩一下吧).进刀速度是80mm/m.非常慢的速度,毕竟是PVC的雕刻机.

楼主:
我的雕刻机Z轴行程只有70mm

对刀的时候,机器机头会上返30mm(视窗中赫然出现Dr.lin的字样,哈哈哈),工件本身就比较高了,再上抬过多的机头,就会撞到限位开关而停车,
所以需要修改。另外ARTCAM做的刀路,Z轴默认也是30mm的抬刀和起点位,所以今天钻孔的时候软件上的设置比较琐碎,经常忘记Z轴的合理高度设置,导致一开始就停机。
CNC这玩意主要花时间就花在对位装夹还有软件上了。

楼主:
钻上面的孔其实只是今天任务的一部分

最大的任务是把工件上被蹦烂的部分铣平,需要设计一个刀路,环绕着铣上一圈就好了。这个是斯特林发动机的配气气缸的一部分.

图中可看到,我用车床垂直拖板铣钻出来平面还有孔并不怎么样,那玩意用起来不顺手,甚至有个孔还打偏了一点。

网友:
PVC的雕刻机就是好,对刀棒都不用绝缘了。

我那个铁机器,做了个对刀棒,3MM的柄,4.5MM的头部,需要绝缘,

同心度硬是给我整到了1丝。

楼主:
前面钻孔用的是双面胶带和塑料压板,这次改用平口钳夹持了

平口钳配合用PVC制作的简单夹具。
压板也是PVC的,长度有点窘,勉强压住了。

楼主:
继续用上述办法寻出中心

然后开始启动特别修复用的刀路,目标是沿15mm直径的圆的内轮廓铣一个边,深度是2.25mm.
Z轴进刀是每层0.06mm,速度是70mm/m.比刚才还慢.
PVC的机子用于加工铝零件,刚性是不足,但也分情况来看的。要把工件夹持位置尽量往机器刚性最好的部分移动可以改善一点,我的机子是在X、Y轴靠侧边的位置。
我的机子,铣铝的能跑的最大值是,Z轴每层不要超过0.12mm,速度不要超过150mm/m,在这个值下铣出来的零件精度不好,最好再降1/3-1/2的速度,所以干点小零件很慢,当初我订这个机子的时候也没想过要铣铝,结果后来要玩的铝零件却越来越多,也就勉强上马了。
回头我自己D一个很迷你的PVC小雕刻机专门铣铝,当然结构上也要改改。。

楼主:
铣完了

蹦坏的部分全部剔除干净了,实测精度是:
内圆精度是4个丝以内(逆铣)。深度精度却是10-15个丝,估计还是因为Z轴太软的缘故,这个机子机头伸出X轴的导轨差不多15cm,是一个蛮长的悬臂梁,尽管用了20的光轴做X轴,但还是让机头显得比较软,这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了,毕竟当时也没想要做这些金属加工的事。。
PVC的机子其实可以设计很多的结构,如果要强化刚性也是可以的。最近正想用这个PVC机再生出一个小的PVC机来,只有很小的行程,但专门强化刚性。

楼主:
这是刚钻的孔

用CNC钻孔少了很多手工划线的工作。当时这几个孔也想直接在床子上做好的,可是歪着脑袋在垂直拖板上划线测量真是费劲啊。

楼主:
我的机子

今天的结论:MACH3对刀功能真的很实用。另外PVC的雕刻机,如果吃刀量很小(小于0.1mm),速度小于100mm/m,铣铝(我的是LY12硬铝)的东西精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要一点耐心。

网友:
早日成就斯特林

网友A:
总算有人没白瞎寻中心功能

网友:
收藏,回头慢慢学!

网友:
楼主哪个平口钳不错,挺精致的,请问哪里有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上很多,100多一个,你检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有人没白瞎寻中心功能

看来大夫的PVC机器功能还没发挥全呢

网友:
大夫给讲讲还有什么功能没有被大家用起来吧

网友C:
压板的另一端要上个等高的垫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板的另一端要上个等高的垫块.

我也看着有点别扭,原来这样

网友:
LZ和我走的路子好像啊,我感到兴趣相投就是好。话说一个月前我先凑钱买了小车,目的是趁暑假做一牛反望远镜+赤道仪。因为我是学电子的,压根就没搞过机械(4个月前逛过一次二手市场,才知道有车床这好东东,原来金属零件还可以自己加工),以为有车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零件加工(见笑了..)。后来车了一个法兰,将一十字平钳固定在了尾座套筒上,可是用起来才感到很晃动,而且很是不方便。考虑到实在没钱买铣了,偶然网上看到雕刻机,就立马决定DIY一台雕刻机,即可铣零件(直到前两天才确定我做的小JJ可以铣铝,Z轴进刀最大试过0.2mm),然后在网上买了丝杠光轴滑块等必要材料,3周后......完成了!坐这东西原来也很难的,关键是精度。还望能和LZ交流一下,QQ:
418428608  顺便附上我DIY的雕刻机......

雕刻机

网友:
楼上的工件压板有点弱,吃刀量大的话,工件有挤飞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