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922的舵机可以当斜盘舵机用吗

楼主(2010-08-22):
如题,恒吉922的
舵机
可以当斜盘舵机用吗。他的速度快,而且全是金属齿,用在斜盘上岂不是很爽。用过的朋友说一下,我有见过500的机子用9257当斜盘舵机用

网友A:
可以啊 没什么不可以 不过用922就好了 力量大 没必要速度

网友:
933力量大 哈哈

楼主:
为什么商家这么说,.注意事项:
MD922的最佳使用对象为450级或以下级别电动直升机尾舵机,请勿使用在超过450级别的直升机上,不可以作为斜盘舵机使用。使用时请注意先调节好尾舵机的最大行程,避免撞底造成舵机堵转。

网友B:
可以,我以前的PRO就用的。就是一致性差,也不太耐用

楼主:
请大家推荐450斜盘舵机,要求一致性好,耐炸的

网友C:
用做500以上斜盘力量达不到的,会容易炸1

网友D:
922没防堵转程序,会烧舵机 。还是用933实惠。。

网友E:
准确的来说,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