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地球人勿进

楼主(2010-08-22):
问大家一菜鸟级问题
飞特技模型飞机,是不是只要六通的控就够了,副翼2通,升降一通,方向一通,电调一通。还余一通

楼主:
大家倒是回答啊

网友:
4通就够了,不要6通。

网友: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你还想干吗?

网友:
副翼只要一通就可以

网友:
4通
我的5通,可以空投
如果是初级玩家,3通也可以,只控油门、副翼和升降(因为有的新手不会用方向舵,不装也罢),不过做动作不好看

网友:
副翼只占用1个通道。。。。。。另外电机接电调,电调接接收机。。。。

网友:
剩下的通道可以干坏事

网友:
是啊,四通道就够了还买8通9通12通干嘛啊,那么多通道都插哪里啊,还死贵.....

网友:
六通襟翼,五通起落架

网友:
还是六通的要好些.

楼主:
这有5通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明白le,俺是地球人所以近来看看

网友:
随便玩玩就6通,想要一直玩下去的7通8通不嫌少。襟翼副翼简单的Y线一个通道,要追求精度的肯定都要单独通道,一下子就能用掉4个。你要是搞个矢量涵道什么的,或者FPV之类的,6通怎么会够。

网友:
对,6通的比较合适

网友:
我只会玩四通。

网友A:
5起落架,6襟翼,7矢量喷口,8矢量喷口,9拉烟,10投弹,11减速板

网友:
照片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起落架,6襟翼,7矢量喷口,8矢量喷口,9拉烟,10投弹,11减速板

12弹射座椅

网友:
3通就够了   油门  升降   副翼  各一通··方向舵不用!

网友B:
初学的玩3通就可以了,至于什么6通,12通控是用来同时玩两到三机飞机列队飞行

网友:
楼上各位回帖的看清楚楼主的话题了么?人家说的是玩儿特技!

网友:
一般飞4通就够了  楼主要求飞特技嘛 通道越多越好啦

网友:
要是准备玩下去,就一次性买个6通,7通就够了 要是瞎玩玩,就买个天地飞的4通2.4G  7通的,DX7就行 一般7通够用了

网友:
照20楼的这么一装,那飞机就老贵了

网友:
各路神仙齐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的玩3通就可以了,至于什么6通,12通控是用来同时玩两到三机飞机列队飞行
您真幽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