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差3个孔没有钻,我的钻头不行,打铁太困难了。请各位给推荐种牌子的能打铁的钻头

楼主(2010-08-22):
收了两个军用手摇,其中一个没有摇把,自己DIY一个,工具不行,进程很慢啊

铁管头留的太长了,不愿意再截断,太费劲。左边的是原装的。

都完工后,喷上黑漆,呵呵,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既然有钻头,重新磨好钻头就行了,不是钻不锈钢就不必再买了。。
我是自已乱磨的。

网友:
钻不锈钢用普通的高速钢钻头也可以的。

网友:
一个钻头也没有多少钱啊,一包烟钱够买好多了.
便宜的一块一个 贵的3块一个
我都用过.差别不是太大,但是一块钱的钻头不直.

网友:
应该不是钻头问题,想钻孔容易,首先得懂得自己会磨钻头。

网友:
买个新钻头,照着磨,磨的跟新的差不多了,你就毕业了.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复杂,磨钻头的时候让切削刃的前面高于后面,不要磨的太尖(就是角度要大一点)还有尽可能的保证同心度。(没人教,都是自己总结的,磨出来也很好用。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磨钻头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说不明白,
最好找高手亲自示范,
你会发现,很简单的。

网友B:
钻头的使用要注意。钻什么都要慢慢钻。快了烧刀。1000转足够了。只要功率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也是工作出来的经验,我就用吊磨钻角铁,烧掉过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头的使用要注意。钻什么都要慢慢钻。快了烧刀。1000转足够了。只要功率够。

看来还是慢工出细活

楼主:
哦,我这个小白,原来钻头磨磨就能用了啊?
一直一来,我都是打不动铁了就扔的。
还以为,是钻头不行,钻一次铁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

老式的手摇军用电话。看这个图

上图是绿色盒子里面的芯

网友:
原来做机修工的时候,钻头都是要经常磨才好用,磨到很短时就磨成冲头用

网友:
磨钻头很简单、但很技术~

网友:
关键是把握好转速,快了会烧坏钻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