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50尾管的固定,我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0-08-22):
我的450虽然没怎么飞,但是看大家帖子很多都说到尾管不好固定,我检查自己的450也发现尾管的确紧固有问题,所以我对尾管的固定做了些改动。

在调教好了尾管与机身的水平和皮带的松紧后(我是sport皮带传动),把原有的螺丝尽量紧固,然后用1.5的转头在机身与尾管的咬合部分转了一个孔,深度到尾管0.5MM左右,以不转穿尾管为止,然后上了一个4×2的螺丝固定,这样加固后用手实验无法转动及移动尾管。

问题是我已经改造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样有什么影响没?

如图:

网友:
皮带长了如何调整?

网友:
SPORT固定座固定尾管有的会松,可以把固定尾管的固定座取下来,里面有六角铜柱,拿下来锉断1。5MM,安上就行了,固定的很紧!

网友:
以前的SE V2都是打磨一下尾管座